机顶盒当贝桌面求助

楼主(2021-02-28):
18年底论坛看到的这款机顶盒,似乎原来是出口国外的,带时间显示的,开机是原来的英文画面,然后跳转到当贝桌面,前今天似乎是当贝桌面升级后出了问题了,现在开机出现英文页面,然后跳转到当贝桌面的蓝色极光壁纸,什么图标都不出现,然后就黑屏,过段时间跳转到开机英文页面。想修复无从下手,请教各位有什么高招处理。

网友:
先刷个机试试呗

楼主:
想刷,一点资料都没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刷,一点资料都没得

垫桌脚....

网友:
拆机看芯片刷机

网友A:
刷机吧,我也有这个机顶盒,刷过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吧,我也有这个机顶盒,刷过一次了

有工具和固件吗?

网友:
usb口接鼠标键盘然后扒拉扒拉看看有反应吗 不行就刷机咯

网友:
估计是升级引起。

网友:
对应主板的方案刷个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