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歌车载导航不开机故障,更换Buck转换器(FlyAudio 66000E01)

楼主(2021-02-28):
楼下保安大叔值班时在岗亭里听歌用的车载导航坏了,开不了机,通电没反应。

此大叔比较“佛系”,我修过的所有他的电器都是这样的,电工胶布包得一坨一坨的,看见就烦。

飞歌的66000E01,厂家都标注了所有接口的定义,大叔可能看不懂,自己又用笔标注一遍。

打开上盖,最上面的是DVD的机头

把DVD机头拆下,就可以看到主板了

首先查供电,5V、3.3V、1.2V......都有,就是缓存的供电1.5V只有0.3V

跑了一下线路,发现这块板的DC转DC全都是用BUCK电路转换的,不像液晶电视机用1117之类的LDO,估计是为了省电,毕竟车上用的。而1.5V和1.2V是由这一块电路转换出来的,左边的是1.5V,右边的是1.2V,在1.5V输出的绿波电龙上打了一下二极值看看有没短路,结果为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正常!

这个小小的芯片,丝印是28 FK 20B,通过假货宝一查,结果马上显示“飞歌导航常用电源IC~RT8064”,呵呵!说明坏的还不少,是飞歌的通病吧。马上找来它的资料看看。
RT8064 是负载能力为 2A 的电流模式同步 Buck 转换器,具有 2.7V~5.5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建 0.8V 精密参考电压源,集成低 RDS(ON) MOSFET 功率开关以获取高转换效率,使用了 WDFN-8L 3x3 和具有外露式散热焊盘的 SOP-8 封装。轻载条件下,RT8064 自动运行于 PSM 工作模式以维持其高转换效率,它还具有逐周期电流限制保护特性来确保其在遇到输出端短路、过流和在电感饱和的情形下也能避免出现严重的损伤,有可调软启动功能可避免出现启动期间的电流冲击,还具有输入欠压锁定保护、输出欠压保护和过热保护功能,可在各种工作条件下确保安全和平稳地运行。
应用:
液晶电视和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
分布式电源系统
网络电话
数字摄像机

引脚定义,可见这芯片有使能脚,高电位打开,低电位关闭

按图索骥,测得4脚5V输入正常,3脚使能脚有3.3V高电位,之前又打过1.5V的对地二极值正常,工作条件都满足而没有1.5V输出,估计真是RT8064本身坏了。

来验证一下,通过另一个可调电源给一个1.5V到绿波电龙上

开机了

虽然我有AMS1117-1.5,本可以搭棚或者用洞洞板改1.5V为LDO供电,但所为一个强迫症患者,能原样修复的绝不允许焊得乱七八糟,于是我毅然拿起手机打开了假货宝......

楼下更新:

网友A:
然后呢?继续呢?难倒要再等3~4天?

网友B:
零件在路上!!!!!!!

网友C:
学习了,我在几年前在回收站也捡到一个DVD车机,通电也是没有反应,看了您的帖子,最近我也照此检测一下。希望能修复

网友D:
期待楼主后续维修进展

网友:
两颗大红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继续呢?难倒要再等3~4天?

不用,深圳寄广州,明天下午就能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在路上!!!!!!!

物流显示刚揽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我在几年前在回收站也捡到一个DVD车机,通电也是没有反应,看了您的帖子,最近我也照此检测一下。 ...

几年前捡的不开机还一直留着?,家里人不会骂?我是总被骂"垃圾佬"、"满屋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后续维修进展

明晚修好后更新,要是换上芯片后还是不行就不更新了。

网友E:
真是维修达人,发这个板块名副其实,跑电路,简单三个字,外行人是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知识和经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前捡的不开机还一直留着?,家里人不会骂?我是总被骂"垃圾佬"、"满屋子垃圾"。 ...

老夫孑然一人,无儿无女。

网友:
楼主也常混矿坛

楼主:
芯片到货了,一块五一个,我买了两个以防万一,连快递费共8块钱

新买的丝印和原来的不一样,原来的是28 FK 20B,新买的是28 6D 94G,卖家说只要前面28一样就行,后面的不用管,这该死的丝印规则!把咱们爱好者害得好惨!

本来想偷懒不把板拆出来,直接干,后来实在是别扭,还是把板拆出来吹吧

焊盘清理了一下,不太干净,不管它了

上锡浆

风枪380度,这板散热太好,350都干不动,也可能是我的风枪温度不准

焊完了,我左瞅瞅

右瞅瞅

显微镜在柜子里就不拿出来了,用放大镜再仔细瞅瞅

没问题了就上电,1.5V出来了,

清理清理灰尘

这个功放芯片上的旧导热硅脂给它换掉

装回外壳

懒得试机了,直接装起来再试机,OK,能开机了

播个DVD再试试

收工,下楼还给保安大叔,收费8块大样,2个芯片用了一个,赚了一个,,这个坏芯片也贴在外壳上给他作为留念

全文完。恭喜坛友们牛年发大财,身体健康,逢修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维修达人,发这个板块名副其实,跑电路,简单三个字,外行人是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知识和经验的。 ...

是的,经验知道测哪里的关键点。没有经验累死也跑不完那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F:
这个故障是飞歌的通病,我手里还有两个同故障的,放了两年懒得动,但是是时好时坏,这个电压我也量了,在这里是不稳定,而且这两个芯片发热量很大.我也是马宝一搜,零件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是飞歌的通病,我手里还有两个同故障的,放了两年懒得动,但是是时好时坏,这个电压我也量了,在这里是 ...

应该发热量是很大,之前我因为懒,把主板留在外壳内操作,清理焊盘时发现用我的快克203焊台开到380度也不够热,后来拆开发现这个位置下方有一大块导热胶与外壳相连,怪不得焊不动。

网友:
高手啊,一击即中。

网友:
还好遇到的是供电问题,要是MCU或者存储问题就没那么好修了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