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Msata、M.2版型PS3110丝印为1ND\1NH\1NJ的bga 15 IC具体型号

楼主(2021-02-28):
如题~求助~Msata、M.2版型PS3110丝印为1ND\1NH\1NJ的bga15 IC具体型号,谢谢啦,样式如图~

网友A:
图片拍全面一点。6脚的常见,15脚的比较少见,可能功能差不多。

网友B:
找坏盘料板去拆一个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拍全面一点。6脚的常见,15脚的比较少见,可能功能差不多。

msata的全图,红框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坏盘料板去拆一个就是啊

料板都很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ata的全图,红框标出

大概是个1.8V DC芯片。有反面照片更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个1.8V DC芯片。有反面照片更好判断。

反面照片就是那个第二张照片,bga15引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个1.8V DC芯片。有反面照片更好判断。

我个人感觉不太像DC芯片

建议正反面都拍照提供一下,3110也就是标准供电,只要找到每一路都有对应的DC元件的话,那么这个元件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温度传感设计的

群联的板子,可以集成温控元件,也可以选择不集成,所以开卡程序中。如果额外集成了温控,如果开卡不勾选温控,就会报错。反之也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集成单独的温控元件,如果勾选了温控,开卡也会报错,就是类似的意思

PS3110单独去修它没有意义,如果只是为了修复板子抓数据,有很多方法,这个小元件可有可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不太像DC芯片

建议正反面都拍照提供一下,3110也就是标准供电,只要找到每一路都有对应的DC元 ...

修好贴闪存开卡用不好?性能比46en好,最高能上BICS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不太像DC芯片

建议正反面都拍照提供一下,3110也就是标准供电,只要找到每一路都有对应的DC元 ...

感觉像是升压芯片,这个芯片坏了flash电压0.2v,好板子上拆一个换上,电压就会升到2.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贴闪存开卡用不好?性能比46en好,最高能上BICS3

是的,修好相当香的,应该是目前能开卡的最好的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个1.8V DC芯片。有反面照片更好判断。

反面图片

网友C:
肯定不是DC芯片

背面的芯片是5路DC(L5、L9、L8、L6、L10),满足所有的要求了

VCC、VCCQ、DDR、主控供电了

所以那个芯片具体作用不明,但不是供电作用的。可能是逻辑作用

网友:
但引脚有15个,也不像温度传感。因为传感器只需要SDA、CLK和GND和VCC四个引脚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DC芯片

背面的芯片是5路DC(L5、L9、L8、L6、L10),满足所有的要求了

是的背后的5路dc基本上都提供了,这个芯片坏了flash电压0.2v,换个好的电压就会升到2.8v左右。。。

楼主:
只能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E:
焊盘清理干净看看走线。。这种管子,,之前见到都是4个或者6个脚的,作用是闪存供电的开关,有个使能引脚受主控控制。。如果只是开关,,直接短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盘清理干净看看走线。。这种管子,,之前见到都是4个或者6个脚的,作用是闪存供电的开关,有个使能引脚受 ...

清理干净了,也看不清楚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