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思乐智 MEF-100甲醛检测仪拆解

楼主(2021-02-28):
5元收的甲醛检测仪,换块电池就可以工作了。
外壳喷胶,老化粘手。

防伪,输入电压  右下重启键

这传感器还带线的,真的难看。

电池估包

正面

单片机+存储   充电芯片

甲醛传感器+湿温度传感器,升级加传感器是不是还可测空气

室内正常状况,湿度 温度,数据不知准不准的?

靠近酒精瓶状况,数值快速上升。

已严重危害健康了,一般用酒精忘记盖上,不试不知道,这得注意下了。

试下酒类,都可以检测出。带有挥发性甲醛东西都可以检测出。

网友:
切开的韭菜 洋葱 大蒜 拿去试试

网友:
要是信他的数,真是“失了智”

网友A:
酒里面甲醛应该是不得检出,这个传感器并不能有效分辨乙醇和甲醛而已。
换句话说,其它的某些物质存在会干扰这个传感器的运作,制造出虚假的检测结果。甲醛传感器不见得只对甲醛有响应。

网友:
这款检测仪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里面甲醛应该是不得检出,这个传感器并不能有效分辨乙醇和甲醛而已。
换句话说,其它的某些物质存在会干 ...

玩具,求心里安慰下。

网友B:
酒精是乙醇,不是甲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是乙醇,不是甲醛吧

这不太了解,酒精度偏高,不太可能用乙醇。

网友:
安捷伦表示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