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测试了几个电动工具的转速,做个报告

楼主(2021-02-28):
本人比较穷,没有几个工具,更没有进口工具,本次对比测试的是锐奇7212-20B、6412D和大有5401、5733 PLUS这四个。因为我用的胜利转速计测试时必须用一只手来按住按键,想要同时进行拍照实在困难,故本次测试不放照片,直接上我的测试结果。懒得看文字的可以直接看表格。
锐奇测试所用电池是12V 2.0ah直插式,电芯是三星20R;大有测试所用电池是FLEX 18V 5.0ah,电芯是三星25R。在测试之前都把各自电池充满电。
锐奇7212-20B:
标称一档转速400、二档转速1400。实测一档转速382,二档转速1240,正转反转转速一样。结论:7212一档转速基本达标,二档转速虚标。不过7212有一点比较厉害:最慢转速能达到9秒/转,这算是有感无刷的先天优势吧。
锐奇6412D:标称三档转速2600,最大扭矩110N。实测三档正转2603转,反转2630转,反转转速要略快于正转。至于扭矩我的测试方法是:用扭矩扳手将我电动车后轮的24mm螺母以120N的扭矩锁紧,然后用6412D转接24mm套筒往下拆。拆得比较困难,打了十多秒钟才把螺母给打下来。之前用100N紧的螺母,过了一天以后用6412D打了9秒拆下来的,用6412D紧固的后螺栓,两天以后是用100N的力拆下来的。结论:6412D无论是转速还是扭矩都完全达标。
大有5401:标称转速1400转,冲击能量1.7J,冲击率4500。冲击能量和冲击率我没有测试条件,故只测转速。实测转速1402转,和6412D一样,正好卡在标称线上。结论:5401转速完全达标,冲击能量和频率未知。
大有5733 PLUS:标称三档转速2800,最大扭矩350N。在做本次测试之前,我听声音就觉得5733P的反转速度要比正转速度慢,做本次测试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验证我的这个猜测。5733 PLUS本次共测试了两把,其中一把正转速度是2700,另一把正转速度是2740;两把的反转速度都是2550转。至于扭矩,我还没有完全的测试条件,因我的扭矩扳手最大只能到300N,另外我感觉压到200N左右就很难再压得动了,实在是费劲。这里就说一下我的使用体验:我以150N紧过的汽车轮胎拆起来还是挺轻松的,基本就是秒下。现在我又做了一个实验,我用扭矩扳手使劲拧汽车轮胎螺丝,用力一压,有一瞬间指针是到达300了,然后用5733P开拆,打了得有五六秒钟吧,才打下来。结论:5733 PLUS转速基本达标,扭矩未知。最后再说一下5733P反转比正转慢这个现象。这样会否造成一个问题:5733P高档紧固的螺母,它自己却拆不下来?老实说我不知道大有是怎么想的,一般来说扳手的反转扭矩都应该比正转扭矩大吧?还是说到了有负载的时候,5733P的正转和反转转速就会一样了?

网友A:
要能列个表格就好了

网友B:
刚好周末也打理了两把喜利得的钻:
SFC14的钻,夹头的轴是螺纹的, 居然没有反牙螺丝. 应该是上的时候直接打的螺丝胶粘死,  没反牙螺丝, 走了许多弯路, 最后是火型大法才下来的.
同样的SFC22的钻里面都有反牙螺丝, 两款钻用的轴是不一样的, 轴屁股也有差别, 钻夹头可以互换.
这两款SFC的钻, 比起以前老的SFH的钻在质量上有所下降.(不光是钻夹轴, 还有内部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说说转速吧, 都是换过碳刷的. 一档好像差不多.
14.4V的高速档结果才将近1000转, 22V的那把在1100转左右. 好像标称值在1700-1800转左右.
我还认为是优利德的转速计有问题了, 再拿一把无刷的钻来测, 三档的转速, 每档也就相差一二十转左右.

总结, 洋二看来也不是那么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周末也打理了两把喜利得的钻:
SFC14的钻,夹头的轴是螺纹的, 居然没有反牙螺丝. 应该是上的时候直接打的 ...

电池是原厂的吗?如果是,那这个注水也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周末也打理了两把喜利得的钻:
SFC14的钻,夹头的轴是螺纹的, 居然没有反牙螺丝. 应该是上的时候直接打的 ...

这个差得就有点大了。。不过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测的是博世的,标称1400,实际也就是1100~12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列个表格就好了

回头补个表格。

楼主:
看样子是需要买一个了,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