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智能播放器(早教机)换喇叭加装4056充电模块主控加散热

楼主(2021-02-28):
前几天改了电池增加续航,然后没用几天电池被摔松了,拆开发现是我用错胶带,两个电池之间的胶带断了,重新包好热熔胶粘回

找到2个喇叭,专家建议我用磁铁小的那个,可以防止小孩摔坏,

原来的喇叭很烂

4056放在脚那,用704固定,原来的充电芯片拆了

顺便给主控加散热铜片,铜片忘记拍了

end

网友:
换个喇叭,效果应该会很多,小孩子这种玩具自带的喇叭,声音大是大的,吵的不行。

网友A:
想看散热铜片怎么加的

网友:
这东西不需要加散热,功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散热铜片怎么加的

贴在导热硅脂上面,再用704固定边沿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1594&extra=
这个是我的哪款,到货喇叭就坏了,用了一个垃圾小音箱里的喇叭,居然还有低音效果,声音不大。
我没改电池,小孩还小,喜欢摔东西,改太重了不好拿也容易摔坏。 两个蓝光灯太伤眼,里面加了七八层白纸,效果才好一点。
老婆问你不是可以改装加电子元件么,亮度改低一点,我不会改,就说改了风险大。

网友B:
这种发热不大不值得加什么散热了: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发热不大不值得加什么散热了

案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427

芯片确实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