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洞洞板全手工自制八达DC-211AK功放电路

楼主(2021-03-01):
寒假闲来无事,买齐材料做个功放
这是电路图

开始制作

焊接好了推动管

接着又焊好了射极电阻和温补管

装上大管,完成一个声道

通电试机后一切正常,音质不错,第二天开始做另一个声道

测试另一个声道也没问题

装上散热片

声音很奈斯

这是反面的图

桌子上一片狼藉

这是最后的效果

最后来个带载测试

网友:
做得真好看!肯定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手工好,但一次不成功需要检测调试就感觉好麻烦,我只敢在简单几个原件的线路这样玩

网友:
技术不错,做的太养眼了。

网友:
厉害了,还是对称式布局

网友:
做得漂亮,手工厉害

网友:
就像工艺品啊

网友:
不错不错,焊工技术点赞。

网友:
见过的最工整的洞洞板

网友:
曾经的经典,而且做成左右镜像,需要花点心思!

网友:
这技术无敌了!点赞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好像还差了喇叭保护板。

网友:
膜拜楼主的技术,顶级手工技艺!!

网友:
不得不佩服搞技术出生的,这个板子比很多成品板都做得好。

网友A:
居然没有一处跳线,不敢相信。。。。。。

网友:
经典功放成功复制,恭喜,手工活做的不错!

网友:
纯手工打造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认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一处跳线,不敢相信。。。。。。

竟然看不见跳线,不敢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