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发动机过热喷出冷却液吓死人,4S只会几千元换风扇总成,DIY电刷几毛搞定

楼主(2021-03-01):
以前的东西,整理一下发个维修帖子。

高速上堵了一小时车,结果突然发动机舱冒出烟雾。赶紧下车检查,发现冷却液从副水箱中喷出,烟雾弥漫,很吓人。打开水箱散热器,里面已经看不到冷却液,刚好后备箱有一箱矿泉水,临时加进去了约3升矿泉水液面才满。应急处理散热问题,把暖气开到最大,风开到最大,打开车窗(不然会热死人),这样坚持到家。

车是老款凯美瑞,回家检查,发动机上有明显的白色的冷却液蒸发后的遗迹:

根据冷却液痕迹的喷射方向判断,冷却液应该是从副水箱的出水口喷射出来的,如下面照片中的箭头所示,发动机过热后冷却液局部沸腾产生大量水蒸气,水蒸气的压力使冷却液从副水箱出水口喷出,射到发动机盖上:

进一步检查发动机过热的原因发现是水箱风扇的问题,打开空调,两个风扇都不转,正常应该只要空调打开两个风扇都应该立即转动。由于风扇不转,在高速上连续长时间堵车无风,导致水箱无法正常散热而发生过热问题。

在以前从网上下载的维修手册里查找电路图,空调开时3号风扇继电器(圈起来的那个)接通,两个风扇串联转动,电流回路由手绘线所示:

所以把3号继电器短路,就可以排除继电器和保险丝的问题,确认风扇损坏。

3号继电器在发动机舱内驾驶侧的保险丝盒内,打开保险丝盒:

保险丝盒盖子上有各个保险丝盒继电器的位置图:

按图索骥,找到第3号风扇继电器,在右侧第二个:

拔下这个继电器:

这个继电器底部离得近的两个脚是电磁铁绕组脚,上面两个大点的脚是控制脚,这两个脚继电器座上经测量有12V电压,用一根电线短路掉3号的控制脚:

结果两个风扇还是都没动静,所以肯定是至少有一个风扇坏了。这种情况4S店都是直接换风扇总成,原装总成不便宜呢,含工时要几千元吧。。。

但是其实风扇只是普通的有刷直流电机驱动而已,这些电机都是可以DIY拆开修复的。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打开水箱底部中间的放水阀把冷却液全部放出。这个就不展示照片了。

然后需要把电瓶拆掉,以便有空间可以拆掉发动机进气管。拆电瓶是常规,也不贴照片了。

接着把进气管拆下,进气管有两个螺丝如箭头所指固定在车架前部,后面接空气滤清器室,中部还有一个通气口接进气共振箱,这两个气口都是直接插入连接的,没有任何紧固件。拆的时候需要把电瓶底座上那个支架上的两个螺丝(底部箭头)拆掉才好把进气管拔下来:

拆下进气管就有了很多操作空间:

下一步把水箱上部水管(进水管)拆掉,一个卡圈固定:

随后把风扇总成上部驾驶侧的4芯插头拔掉:

然后就可以拆风扇总成了,风扇总成只在上部有三个10mm螺丝固定,如箭头所示拆掉即可,底部是塑料卡口没有螺丝:

拆掉3个螺丝后,风扇总成就能向上提起拆掉了:

拆掉风扇总成后机舱内空了很多:

拆下的风扇总成,上面的两个风扇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扇叶的数量不同,可能是为了防止共振。左侧那个风扇上多一片铝制的盖板,是因为它靠近发动机排气管,铝制盖板用来隔热保护风扇电机:

风扇总成的另一面:

用万用表测量两个风扇电机的电阻,发现一个是3欧姆多,另一个是1兆多欧,显然这个是坏的:

那就拆修这个坏掉的风扇。先把铝制盖板拆下:

电机就露出来了:

翻过来,在另一面拆掉风扇叶片,是一个8mm螺母固定的:

扇叶拆掉了:

这就是风扇电机:

风扇电机用三个螺钉固定在风扇总成上,拆掉:

拆下来了:

电机上的接线插座也是可以拆下的而且这里必须拆下才能继续进行下面的拆修。这个塑料插座是直接插在电机内部的另一个插座上的,撬一下就能拆下:

拆下的插座:

拆下的电机的全貌,可见电机内部的插座:

电机是日本电装为丰田生产的:

下面就要拆开电机内部来检修。这个电机很好拆,是铁皮外壳上几个卡口固定的,用螺丝刀撬开卡口就行:

拆开了,分离电刷端盖和电机:

这个电机是两极的,有两个电刷,磁铁也是两片。有的车是4极电机,有四个电刷和磁铁。

把转子抽出,出来很多碳粉,都是电刷磨损所致:

转子和电刷:

三件分开:

电刷端盖上也满是电刷磨损产生的碳粉:

转子换流器来个特写:

看看电刷,可以明显看出电刷已经磨光了,已经接触不到转子的电枢(换流器),所以这个电机用万用表测就是开路的,当然不会转:

把电刷支架后面的卡扣撬开:

弹簧就出来了:

剪断电刷引线,取下电刷:

测量一下电刷的尺寸,截面是6mmx7.5mm:

找一下备件箱,没有完全一样的电刷,但是这个山寨电动工具的配套电刷看起来截面尺寸差不多,改造一下应该能用,这个电刷好像是几毛钱买的,修好能值几千元,哈哈哈:

把新电刷的尾部接触片和弹簧拆掉,新(山寨)电刷的接线在尾部,而原装电刷的接线在中部,有所不同,但是不影响使用,山寨电刷的引线也比较细,这是山寨特色,用在这种5A以下的场合应该还能用:

把山寨电刷装进电刷架,焊上引线:

焊点饱满哦:

然后把转子换流器也用砂纸打磨下,有条件上床的最好上床车一刀,业余条件只能用砂纸打磨光,再把缝隙抠干净就行了:

这个电机的扇叶一端是滚珠轴承,而电刷端盖这边是铜套含油轴承,既然已经拆开了,就顺便清理干净碳粉给铜套轴承加点机油:

清理干净磨损的碳粉,打磨好的转子:

把转子套进电刷端盖,装上电刷弹簧,把电刷支架弹簧卡扣重新封死,这部分就维修组装完了: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接线端的电阻,现在正常了,说明维修成功:

接下来是把组装好的转子和电刷组件装进电机机壳中,这里有一个技巧:把转子树立放置,用一根长螺丝刀或者长杆(最好是不导磁的材料)穿过电机壳体的轴孔使劲按住转子的轴保持不动,然后把转子壳向下套到转子上,这样可以防止电机壳体上的强力磁铁吸住转子和转子轴导致电刷脱离,而且也无法套进轴孔里。就如下面的照片中所示,照片拍虚了:

好了,用上面的技巧顺利组装好转子和电机壳体:

最后,把打开的电机壳体上的卡扣再用螺丝刀压回去,固定好机壳:

至此,风扇电机就修好了,把它重新组装回风扇总成,几千元维修费就省下了!

不过,在结束维修之前,还是要检查确认一下水温传感器是好的,保证在温度达到一定值时风扇会自动启动。凯美瑞的水温传感器在发动机机头上部驾驶侧的侧面,用手拔下传感器的插头:

然后用19mm的开口扳手把它拆下:

就是这个样子的:

水温传感器的测试很简单,安装维修手册的描述,分别测量室温下的电阻和放进80度热水里的电阻,这个两个阻值需要在规定的范围内:

水温传感器经测量,确认没有问题,重新装回发动机上。

最后把修好的水箱风扇总成装回发动机舱内:

然后接回水箱上部进水管,关好水箱的放水阀,水箱中灌满1:1的防冻冷却液,安装回发动机进气管以及电瓶,就可以试车了。启动发动机转一分钟,看看有没有漏水,然后打开水箱盖看看液面是否下降,然后加满冷却液,再启动发动机,用手捏捏水箱上部进水管,挤出空气。打开空调,此时两个风扇应该立即运转吹风。关上空调,加一点油门让水温上升到正常,继续加点油让水温增加观测风扇应该会自动高速运转然后停止。

再观测一下有无漏水的地方,把副水箱加满冷却液,维修即告完成。几毛钱修好几千元的故障,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网友:
厉害,自己动手

网友:
这个厉害呀!不过还是要用粗点的电线,安全呀!!

网友:
可以用手钻夹着转子打磨换向器,不过看磨损的有点厉害,还不如换了,安全第一

网友:
不给你换总成4儿子赚不到钱  不可能就帮你换个碳刷吧  嘿嘿  自己丰衣足食 666

网友A:
看样子原来的碳刷是带铜粉的,你换上去的不带的。用不了多久就磨完了。。。。。。有空重新买两对带铜粉的,将两个风扇都换了吧。这样就不怕扔你在路边了

网友:
2个电机左右互换,会不会磨损更均匀些

网友:
嗯,碳刷只要几毛,拆装工时需收费500:praise:,话说另一只风扇的碳刷不同时给换了?

网友B:
水温报警没看到?不会水温显示也有问题吧,还是说大意了没看到?

网友:
话说另一只风扇的碳刷不同时给换了?

网友:
这年头还能看到碳刷。要不要直接换一个无刷电机

网友:
原装的碳刷明显添加了耐磨材料,新的这个应该撑不了太久

网友:
楼主有时间把电机换上带铜粉的碳刷,以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原来的碳刷是带铜粉的,你换上去的不带的。用不了多久就磨完了。。。。。。有空重新买两对带铜粉的, ...

学习了,以前真不知道碳刷还有带不带铜粉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前真不知道碳刷还有带不带铜粉的区别。

楼主换上的山寨碳刷估计很快就会磨完的了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不换个含铜的碳刷真的对不起流下的汗水。

网友:
不如直接把电机换了

网友:
去4s守着 看见新车撞了  拿着电机就跑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温报警没看到?不会水温显示也有问题吧,还是说大意了没看到?

老款。不会报,长途才会。

网友:
动手能力强,4S看着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