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SM2246XT RDT坏块数量飘忽不定?

楼主(2021-03-01):
手上有2片1JFL,之前拿903开sorting成功以后总是过不了数据校验。现在拆下来换2246XT上,跑RDT(4次)坏块数量飘忽不定,有时候几百有时候1000多有时候甚至能到3000多,全是read error。不跑RDT量产成功但是跑RDT以后会报坏块数量过多失败。

求接下来有什么建议,换SM3281可能解决问题么

网友A:
坏块这么整齐 都是2120

网友B:
更多的考虑颗粒的品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多的考虑颗粒的品质问题

掉盘的XG3拆下来的。。

网友C:
体质肯定是不太好的,还有是不是标准设高了

网友D:
试试3267ae?找找prescan里是否有相关参数,这么大容量上安国芯邦类有点浪费

网友E:
换2246EN主控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3267ae?找找prescan里是否有相关参数,这么大容量上安国芯邦类有点浪费

ID是  98 3C A5 93 7E D1和0DFL一样,应该大部分主控都有。但是3267的极限速度好像只有150样子,不知道8CE的3281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质肯定是不太好的,还有是不是标准设高了

标准是指什么?ecc放20了不行,目前正在24试试。难道手动降频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2246EN主控就没这个问题。

EN的可以开体质更差的颗粒?

网友D:
引用 楼主:
ID是  98 3C A5 93 7E D1和0DFL一样,应该大部分主控都有。但是3267的极限速度好像只有150样子,不知道8C ...

单颗8ce啊,那就没67 81什么事了都是4ce的主控,上68的话,固件我不是很看好。
我也遇到过一次,东芝颗粒,上安国开,64g慢扫只开出49g,抱着试试看想法上903开出60g 能过校验。
所以,不同主控对颗粒的坏块,纠错可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EN的可以开体质更差的颗粒?

买过2246xt贴ODFL的SATA板子,xt坏块搞不定,换en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2246xt贴ODFL的SATA板子,xt坏块搞不定,换en就解决了。

感谢,我考虑一下去弄个试试,en的板子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颗8ce啊,那就没67 81什么事了都是4ce的主控,上68的话,固件我不是很看好。
我也遇到过一次,东芝颗粒 ...

81不也是有8ce的板子么。难道8ce开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81不也是有8ce的板子么。难道8ce开不出来。。。

只能黑片工具开,开出来的速度,呵呵哒。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坏块这么整齐 都是2120

你都点出了都2120了,那麽整齐,他怎不觉得怪呢?是不是设定不好?或是固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都点出了都2120了,那麽整齐,他怎不觉得怪呢?是不是设定不好?或是固件有问题 ...

我还是认为这货不是坏块数。。。试了几个设置都是全2120,换了OCMFP也还是全一个数。最重要的是他和表里的坏块数量对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准是指什么?ecc放20了不行,目前正在24试试。难道手动降频颗粒。。。

MLC的区间就是20-30,20一般体质非常好的才能过,从你第个CE的错误数都一样可以结论标准高了,1JFL是15NM颗粒天生体质不好,比不上那些老制程,我之前做的2246en双贴1JFL设的26,每个CE都是几十(具体多少我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C的区间就是20-30,20一般体质非常好的才能过,从你第个CE的错误数都一样可以结论标准高了,1JFL是15NM ...

感谢,我去整个en试试。顺便问下要转接贴兼容EN的那个cnc壳子么?球需要小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