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小头灯,这个充电搞不明白。

楼主(2021-03-01):
电池是直充的,也没看到保护芯片。充电线也测过了,5V输出,也没有限流电阻。充电电流0.7A。都不敢充电了。

网友A:
在充电线上有个简单的控制,充电线上标有4.2伏输出

网友B:
垃圾充电线限流,胆大直充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充电线上有个简单的控制,充电线上标有4.2伏输出

充电线也测过了,5V输出,也没有限流电阻。充电电流0.7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充电线限流,胆大直充系列

充电线也测过了,5V输出,也没有限流电阻。充电电流0.7A。

网友C:
适配器必须使用4.2V输出才行。

网友:
要么改一个4.2V的充电器,要么拆一块手机电池保护板加在电池上,要么充电线路铜箔割断加一个1N4007。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也是这种充电线上面不集成充电芯片,充电时间长了容易损坏电池,自己用4056充电模块做了一个USB充电头用的

网友:
这个都是配4.2v充电器用的,你直接5v,有爆的危险!

网友:
整一个4056上去呀,我手上这玩意多了去了。

网友:
也鲁了1个,直接充电的,

网友:
这就是3.8元一个的头灯吧。

网友:
几年前我买过类似的线充手电筒,良心商家会配一个充电器专用电源,4点2伏500毫安输出。楼主手电尽量加4056充电板,现在很多4056芯片不耐热最好加限流电阻。

网友:
以前头灯的充电器是4.2V的

网友:
这种小头灯直充充电用的是4.2V的电压,一般配套充电器是4.2V的,或者配一个4.2V的USB充电线。有的店家为了省成本,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必须使用4.2V输出才行。

正解,4.2V充电器才能充电的

网友:
一个保护板2块多,加上一个!

网友:
我买的好几个配的充电头都是4.2vUSB口的

网友:
想起来有个朋友开厂做车位锁的,为了压成本,想把充电器改成5V直充,省掉那个芯片钱,最后在我极力反对下还是作罢。现在做生意真的难,自己搞点创新吧,时间金钱花下去,别的厂家不到一个月就能把产品仿过去,卖得更便宜,小厂也没精力去打官司维权。不要说东西质量好自然有人买,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懂,他们只知道价格,朋友那儿有个售后记录的,详细登记了每个客户的售后情况,大多数问题,都是用户不懂瞎搞造成的,甚至电用完了也不知道去充电(设备有语音提示充电,电量低时每隔1分钟播报一次,也就是没人管一直到电池保护板关断)。这种低值日用品,要求不高,出货量大,厂家前期只能靠卖垃圾来积累资本,等到有足够实力了,才有可能做点高品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