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VIVO手机Y37通话无收音故障

楼主(2021-03-01):
同事一台备用机,在上回修红米note4无法连接到相机故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635时顶替了一下。

发现通话无收音故障,直接打电话和微信中语音通话一样故障,应该就是尾插上送话器坏

上下白色塑料盖打开

固定中间金属盖的6粒螺丝拧下

盖板向上滑开

别忘了先去下sim卡托

断电

取下尾插盖板

尾插排线是柔性线路板,送话器位置,元件在反面

加热一下

取下排线

原送话器

相关位置有进水痕迹

风枪一吹,元件就解体

是这种小5脚的

在我的废手机尾插上找了个小5脚的

小心对位,焊上

打开录音机试试,能收音故障解除。

网友:
原来这样换的

网友A:
这话筒风枪多少度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筒风枪多少度吹上

反面用了烙铁预热,直风风枪330,最大风,小嘴。

网友B:
刀头一贴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头一贴就掉?

没能贴实,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居然那么厉害,恭喜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