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罗技G系列鼠标填各种“坑”------

楼主(2021-03-01):
陪伴多年的G1,还有家人用的G300S,由于出现粘连和单击不灵敏等问题,相继被换下来了 ;
昨天周末难得有空,就来为它填各种“坑”------
G1是N年前换过日产灰点微动的,现在拆下来发现单击不灵敏不是微动的问题,而是左右驱动杆出现了“大坑”:

面对以上“巨坑”,方案是用贴纸、各种胶来填,曾想过用502但因不能按需调节高度而放弃,最终是一坨热熔胶搞定,涂上去后趁热把它压成原设计的同等高度就行了:

对G300S的处理更简单就用贴纸,不撕上面那层就行了,这是由于G300S是小坑;

----------------------------------------
合照

总结:
1、出现粘连和单击不灵敏等问题,不一定需要更换微动;
2、欧姆龙微动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使用时间久了,拆开防护罩喷点WD40上去就OK了;

网友A:
用AB膠,塗抹後,乾了用刀片修一下就可以了. 我修過幾個,都好用. 撐的時間久一些.

我是用簡體字的,剛剛回了郵件,來不及換輸入法.

网友B:
我改过,但是效果总是没有原来的好,要么按上去没有点的感觉,要么就是手指刚放上去没点,鼠标已经单击了

网友:
联想的高端鼠标也存在这个问题,真不好搞

网友:
手上有个M590,刚买回来没多久右键就不怎么灵敏。。

品控不如以前了!

网友:
原来是微动背了锅!

网友:
我也是用AB胶,热熔胶厚度不好控制,而且强度没AB胶高。

网友:
热融胶有点软吧,可以再贴一个金属贴,tb有售

网友:
搞个易拉罐的金属片粘上感觉比热熔胶更耐用

网友:
坑填平后用特氟龙胶布贴上会不会耐用些

网友:
此坑非彼坑啊

网友:
我手上的罗技有线无线几乎都换过微动,而习惯性的不撕脚贴,而是在螺丝位钻个孔,这样下次不用换脚贴可以无损拆开

网友:
你们不换新鼠标厂家很难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B膠,塗抹後,乾了用刀片修一下就可以了. 我修過幾個,都好用. 撐的時間久一些.

我是用簡體字的,剛剛回了 ...

感谢分享~~~
手上没有AB胶,热熔胶顶上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但是效果总是没有原来的好,要么按上去没有点的感觉,要么就是手指刚放上去没点,鼠标已经单击了 ...

放得太多了没有压平的后果,G1搞完就满血复活了

网友:
能用到这个程度说明鼠标质量还可以啊

网友:
一般鼠标是ABS塑料,搞点同种塑料用焊台调到250度,把小坑焊平整,开网吧时修过很多这毛病。

网友:
我用的G1,有时候会掉,重新拔插USB线后正常。

网友:
罗技鼠标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