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sm2246en N1114B 开卡工具

楼主(2021-03-01):
电脑断电 显示raw格式 无法格式化,开卡后,重新分区,仍然无法格式化无法使用,有坛友指点n1114b 可以识别颗粒。网上搜不到,请有这个版本的坛友们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链接自己下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46mptool/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链接自己下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46mptool/

麻烦问下,如何在这个网站上搜索,还有这个网站能翻译成中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如何在这个网站上搜索,还有这个网站能翻译成中文吗?谢谢

搜索我也不会用,搜不到关键词内容,可以用chrome 翻译

楼主:
没找到 SM2246EN N1114B的版本啊

SMI MPTool SM2246AA O0327A ; SM2246AA_MPO0327A_FWN1126F.rar ; 大小: 1 296 811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 O0522A ; SM2246EN_MPO0522A_FWN1126K.rar ; 大小:
1237148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O0618A FWO0617A ; SM2246EN_MPO0618A_FWO0617A.rar ; 大小:
1169713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O0722C ; SM2246AB_MPO0722C_FWO0724B.rar ; 大小:
1255689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O0819A ; SM2246EN_MPO0819A_FWO0821D.rar ; 大小: 1 244 038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O1027A FWO1026A ; SM2246AB_MPO1027A_FWO1026A.rar ; 大小: 1 197 252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O1027A FWO1026A-NEW ; SM2246AB_MPO1027A_FWO1026A-NEW.rar ; 大小: 1 199 535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219B FWO1225G ; SM2246AB_MPP0219B_FWO1225G.rar ; 大小:
1497740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223B ;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rar ; 大小:
1428686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223B FWP0115G_only_for_7S2F_8S2F ;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only_for_7S2F_8S2F.rar ; 大小: 1 311 924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223B FWP0115G_xDDJ_xDDK_xDFK ;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_xDDJ_xDDK_xDFK.rar ; 大小: 1 311 922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223B FWP0115G-160413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160413.rar ; 大小: 1 425 975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223B FWP0115G-160413-KingDian_S500 ; SM2246AB_MPP0223B_FWP0115G-160413-KingDian_S500.rar ; 大小:
1427901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526A FWO1225L ; SM2246AB_MPP0526A_FWO1225L.rar ; 大小:
1335373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628B FWP0614D_NewDB-160905 ; SM2246AB_MPP0628B_FWP0614D_NewDB-160905.rar ; 大小:
1284445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0810A ; SM2246AB_MPP0810A_FWP0819AS.rar ; 尺寸:
1122614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1018B FWP1003B ; SM2246AB_MPP1018B_FWP1003B.rar ; 大小: 1 362 441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1018B FWP1003B-KingDian_S280 ; SM2246AB_MPP1018B_FWP1003B-KingDian_S280.rar ; 大小: 1 301 735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P1125A ; SM2246AB_MPP1125A_FWP1111A.rar ; 大小: 1 388 912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0113B FWP1225C_15139_xDDL ; SM2246AB_MPQ0113B_FWP1225C_15139_xDDL.rar ; 大小:
1365110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0113B FWP1225C_MOD ; SM2246AB_MPQ0113B_FWP1225C_MOD.rar ; 大小: 1 374 983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0203A {password = usbdev.ru};SM2246AB_MPQ0203A_FWP1228BS.rar ; 大小:
1143118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0508A FWQ0512A ; SM2246_MPQ0508A.rar ; 大小:
1401693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0508A FWQ0512A_xJFL ; SM2246AB_MPQ0508A_FWQ0512A_xJFL.rar; 大小: 1 526 405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0824A ; SM2246AB_MPQ0824A.rar ; 大小: 1 419 474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0824A FWQ0810B_SDRNKCCC8-64G(15131-64G) ; SM2246AB_MPQ0824A_FWQ0810B_SDRNKCCC8-64G(15131-64G).rar ; 大小: 1 524 363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1124A FWQ1112A ; SM2246AB_MPQ1124A_FWQ1112A.rar ; 大小:
1454728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Q1124A FWQ1112A_1EFL_1EFK ; SM2246AB_MPQ1124A_FWQ1112A_1EFL_1EFK.rar ; 大小: 1455475字节

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R0508A ; SM2246AB_MPR0508A_FWR0411D.rar ; 大小:
1544251字节SMI MPTool SM2246ENAA_AB R0823A FWR0822A ; 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rar ; 大小: 1 550 013字节

网友C:
老版本,有什麽好的?拘泥在那上边?
新的若没比较好,何必更新?
去面新的吧,不用待在老版。

网友:
用微软EG浏览器自带翻译你什么都看的懂

网友D:
去U盘之家可以直接下载到,这个版本工具,可以开64DIE数出来,但不稳定。老毛子那边黑客挺多的,有无带毒,从哪搞来的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版本,有什麽好的?拘泥在那上边?
新的若没比较好,何必更新?
去面新的吧,不用待在老版。 ...

用了5,6个版本开卡了,都解决不了问题,硬盘raw格式,无法格式化,无法使用,有坛友说N1114B版本可以识别闪存颗粒,所以才找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U盘之家可以直接下载到,这个版本工具,可以开64DIE数出来,但不稳定。老毛子那边黑客挺多的,有无带毒, ...

U盘之家各种404,各种无法访问此网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了5,6个版本开卡了,都解决不了问题,硬盘raw格式,无法格式化,无法使用,有坛友说N1114B版本可以识别 ...

cache program关掉看看,是不是海力士颗粒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找到 SM2246EN N1114B的版本啊

SMI MPTool SM2246AA O0327A ; SM2246AA_MPO0327A_FWN1126F.rar ; 大小 ...

应该很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很好找的。

sm2246aa和sm2246enaa 不一样吧 n1117b 和n1114b 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很好找的。

2246aa和2246en 通用吗?不敢随便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che program关掉看看,是不是海力士颗粒

GLOWAY

P/N:VAL256GS3-mSATA

主控:   1536
     SM2246EN G AA
     P38P18.00  1D

缓存:NANYA 1529
     N15CC128M16IP-DI
     519345WOEF 3 TW

颗粒(NAND):  SKhynix
           H27Q1TLYEB9R
           BCF  612A
           M18MA1760QA3
           M18MA092 QA1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upantool.com/ssd/tool/smi/index_6.html

他家没有SM2246EN N1114B,我翻过好几遍,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2246aa和2246en 通用吗?不敢随便开啊

开错又不会挂。

网友:
通刷,没参数自己添加修改一下。不分什么en aa什么的,不要管那些,同属2246en系列都是带外缓芯片。xt除外,不能用这些工具..不要困在误区里走不出来,能识别,直接开刷。会添加修改参数的,可以将参数搬到别的版本里开刷,如R版,Q版,P版里。顶多成1024MB再短接识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