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家用有什么比较可靠的存储系统?

楼主(2021-03-01):
虽然数据可以靠多备份来保证,但有些数据又不适合放网盘,而一般硬盘又比较脆。自己组RAID现在还算可靠和主流吗,有没有更可靠点的存储系统?

网友:
白群晖呀,还有啥可犹豫的

网友:
建议RAID卡配4块SAS硬盘组建RAID6或者RAID5+热备~

网友:
随便一个机器两块硬盘做R1,然后再定时做个冷备份就好了。白群太贵了,唉。

网友:
多个硬盘冷备多份 ,简单 便宜 可靠

网友:
没整明白,啥叫热备,啥叫冷备,冷热如何定义?

网友:
电信云盘,移动云盘, 有手机号码都可以开通使用, 方便,

网友:
全PMR盘  还有几块盘在另外的地方放着

网友:
自己会整,就黑群,不会,就白群。

网友:
问题是现在硬盘质量不靠谱,存储又能靠谱刀哪里去?企业级又太贵,没什么太好的办法,经常备份吧

网友: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本身就是不安全的。
我目前的方案也不算简单。
备份1:双盘RAID1硬盘盒
备份2:网盘定期备份
备份3:电脑
目前这个方案

网友:
群晖,云盘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