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Z7421/7521原配EZ0L21 8.4v 充电器改220V

楼主(2021-03-01):
Panasonic EZ7421/7521电批原配EZ0L21充电器为110V工作电压,如果在国内直接使用极易烧毁。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看了本坛@FM007 和@绝恋牛牛 两位大神的分析和改装,周末抽空也拆开进行了分析、改装并做了简单测试,先上拆机图吧

借用FM007 的外观图

由于板子刷了三防漆,所以首先用洗板水对板子进行了清洗,方便焊接与测试。改装一共8处,顶层1.2.3.4.5,底层A、B、C 原理和测试分析待我慢慢道来。
1.10D271压敏换成10D471 。

2.NCC 150V 100uF电容换成 NCC 400V 100uF 电容 。
(因为电压翻倍,自然耐压值也要翻倍,容量不必这么准,82uf也行,高度不要超过25mm)

3.103 125VAC瓷片电容换成103 250VAC 。
此处是变压器高压地和低压地的Y电容,主要作用的滤波作用,降低高频的干扰,过安规,两个电容串联是为了提高耐压值,看见有坛友怀疑此处坏了,一般这个地方不容易坏,不改甚至去掉影响也不大。只是难得抽空改,干脆一块换了,以免后患。

4. FIT6 二极管换成 SF56 超快恢复二极管。
此处最先开始是换的FR107,满载充电26.5W左右,几分钟后,功率降低到0.5W左右跳动,说明有器件损坏,检查是FR107击穿,于是又换上一只FR107看看是如何烧毁的,通电后空载,手模温度已经烫手,看Datasheet,FR107反向恢复时间为500ns,绝恋牛牛用的BYV26C 是35ns,手头只找到SF56,400V 5A 35ns反向恢复时间,换上后,满载和体温接近。由于引脚过粗,还打磨了半天,建议要改装的朋友可以采用DO-41封装的,1A电流就行。

5.NCC 50V 100uF 换成 拆下的NCC 150v 100uF 电容。
就近取材吧,因为顶壳LED灯罩的影响,安装的时候要倾斜些,最好先将电容插入,盖上顶壳,调整好位置,再进行焊接。

A. 0603 0欧贴片电阻改为 0805 680欧
这个是UC3863 的启动电阻,看过datasheet,启动电流uA级,相差百来欧都没问题。

B. 此处铜箔切断,串入1210 1K 0.75W 贴片电阻。
满载测试过程中,发现第一级LDO温度过高,红外热像显示68.9度,实际有90度左右(手在抖,抓拍不到,后期红外图像查看的确温度很高),用手摸,确认有这么高温度。
次级辅助电源主要是供外围电路使用,经过两级LDO降压,第一级采用罗姆的中功率达林顿三极管作为调整管,此管耐压值为60v,59V的输入电压,几乎在临界值边缘,经过第一级LDO,降压至13V,然后经过第二级理光的LDO稳压 至5.0V给富士的8位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满载功耗在10mA左右。实际测量,第一级回路电流在15mA左右,为了降低调整三极管的输入电压,串入一个1K的功率电阻,分担一部分电压,满载功率下,调整管输入电压已降至45V。

C.并联1210 1K 0.75W 贴片电阻

改完后,持续3个小时的满载测试,此时第一级LDO温度已经从90度度降到66度了。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没测正面功率器件温度,温度太低了,没必要测。这种小功率电源,满载很短时间就能达到稳态。

至此改装算完成,喷上绝缘漆,打上704,收工。

相关原理请参考@FM007 松下7410原装充电器EZ0L21原理简单分析及不完美220V改造

补充内容 (2021-3-5 16:29):
纠正下错误,改装过程中使用的1K电阻为 2010封装 0.75W

网友:
楼主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什么是专业,这就是专业!

网友A:
单片机供电可以拿漆包线在磁芯上面绕几圈,经过整流和ldo就可以啦。
绕一圈可以测试一下感应多少电压,原来的绕组空载就可以。如果原来副绕组在外面,也可以把主变拆下来,重新绕一下负极,开关电源的负极绕组都不是很多匝,所以耐心一点很好改。

网友:
干得漂亮老哥

网友:
求博世110V充电器改装方案

网友B:
我的一直插220V用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供电可以拿漆包线在磁芯上面绕几圈,经过整流和ldo就可以啦。
绕一圈可以测试一下感应多少电压,原来 ...

你说的这种改法是最复杂的。变压器最完美的改法是初级增加绕组,填满骨架窗口,供电次级减少1-2圈……只是平时太忙咯,家里一翻材料,还缺些辅料,要是放在从前,我非得自己重新绕一个。有兴趣有时间朋友也可以自己尝试着改变压器,使用EE28 6+6 的骨架 ,只是自己觉得没必要了,此种改法已经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直插220V用也没事。

朋友,你那是EZ0L10充电器吧?如果确认是7421使用的EZ0L21充电器,插220,我打包票会烧毁

网友:
好厉害,佩服你

网友C:
这充电器跟原装做工差太多了呀,国产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跟原装做工差太多了呀,国产充么?

都差不多的东西,生产工艺新旧问题,反激的开关电源就那么几种方案,3843 3525 494 ,你这个是比较老的全插件工艺了,当然用料也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跟原装做工差太多了呀,国产充么?

你这和楼主的都不是一个型号   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楼主厉害,新出的好像电压范围变大了,现在买这种螺丝刀少了!

网友:
工具设备太专业了,不少银子啊

网友D:
感谢分享,很好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很好的改造!

能有这么快的改造思路也得益于你帖子专业的分析,你原贴对电路的分析很到位,看得出来是同行,握个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跟原装做工差太多了呀,国产充么?

你这款比EZ0L21做工好多了

网友:
此贴应该加精。

有一个疑问:
B. 此处铜箔切断,串入1210 1K 0.75W 贴片电阻。

“铜箔”是指那儿的?是这儿吗?(这儿是借用fm007大大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