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摩托车电池完工

楼主(2021-03-01):
自己车子,国四电喷,虽然刚提车几个月,但按以前骑车经验,铅酸寿命一般一到两年,所以就折腾一下。哈哈。

材料:某鱼购入拆机A123 18650铁锂,虽然这电池已停产多年,但参数还是非常不错的,单节内阻11,比很多国产新18650都优秀,容量1.1AH,自己没工具测,先相信下这些表面数据。

组装:购入30节,万用表测电压简单判断下,28节电压在3.1-3.12之间,一节3.15,一节3.05,剔除3.05的,电压高的没管它,4串7并,不上支架,0.1X8纯镍焊接两层,装100A保护板,

测试:上车试了几次,启动正常,怠速感觉比铅酸的稳一点,骑行没试,拆下放置,等铅酸不行换上。

充电:14.6V2AH充电器共充了4小时40分钟,以1.5A电流算,电池应该是足容的。

其它:保护板块头不大,正好放进去,保护电压比某宝很多的都要正常一点(3.65V开始保护,其它板子基本在3.75),缺点就是均衡线焊点非常的小,不太好焊。全部焊接好两面贴上绝缘青稞纸装入7AH电池盒。

请无视狗屎焊工以及一节忘记贴青稞纸的电池,。。。。

网友A:
我最近在张罗汽车铁锂电瓶,买了电瓶壳子和四串保护板,铁锂电池现在还没有选购,主要闲鱼水深不好下手,看上的是BYD的25A铁锂,内阻0.4,放电能到10c,容量小了点,考虑并联成50A,可惜没有靠谱的商家,也没有内阻测试设备,到手是废电池就翻车了,持续观望中。

网友A:
你已经搞了就没法说了。铁锂电池尽量选大单体,我看到一种46粗200多长的10A圆柱铁锂,忘了那个牌子,内阻好像不错。

网友B:
这个保护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搞了就没法说了。铁锂电池尽量选大单体,我看到一种46粗200多长的10A圆柱铁锂,忘了那个牌子,内阻好 ...

这种尺寸没法装,汽车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保护板怎么样?

正反加铜丝的,过流应该没问题,具体得长期用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反加铜丝的,过流应该没问题,具体得长期用才知道

就是对长期可靠性不放心呐,别到时候把小摩托再给烧了岂不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张罗汽车铁锂电瓶,买了电瓶壳子和四串保护板,铁锂电池现在还没有选购,主要闲鱼水深不好下手,看 ...

我之前电动车用国轩的28AH的铁锂,好像是3C的,一年多,正常,那个货很少,纯铜电极款,无焊接痕迹。汽车用至少得3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对长期可靠性不放心呐,别到时候把小摩托再给烧了岂不亏死了。。。 ...

以前骑50小车,搞个电池组,扔家里两年了,都好的很,那个板子更便宜,

铁锂安全性比三元好多了,

网友C:
一直都很好奇:这玩意儿比铅酸电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很好奇:这玩意儿比铅酸电池安全?

安全这东西相对的,尽量把防护做到位,上周我还看到一辆铅酸电池的电动车着火呢,不过铅酸和铁锂相对三元来说,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D:
a123动力电池啊,闲鱼水深火热的,真的有点儿不敢相信。这电池能diy电瓶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123动力电池啊,闲鱼水深火热的,真的有点儿不敢相信。这电池能diy电瓶车的吗 ...

不建议,容量太小,电动车不需要这么大倍率的电池。这玩意停产多年了。电动车建议大单体,组装维修都方便。

网友:
我还是觉得铅酸靠谱,一两年就坏了撸主是不是要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张罗汽车铁锂电瓶,买了电瓶壳子和四串保护板,铁锂电池现在还没有选购,主要闲鱼水深不好下手,看 ...

我已经做了  40AH 铁锂大单体4串j  没用保护板 没用均衡  现在一直裸奔差不多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做了  40AH 铁锂大单体4串j  没用保护板 没用均衡  现在一直裸奔差不多一年了
...

哪里买的电池,推荐一下,闲鱼看得眼花缭乱。怕掉坑。

网友F:
锂电虽好,但是不安全,还用铅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锂电虽好,但是不安全,还用铅酸的吧

都什么年代了,还锂电不安全理论。。。服气

网友:
摩托车没必要折腾,原车电瓶裕祥统一之类就很好,电路正常的话电瓶一般可以使用3年多,汤浅的4年多,注意这时电瓶并不坏只是容量变小了,打火还是可以打几次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116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