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机械盘的C5 05这两个参数

楼主(2021-03-01):
找不到机械盘的分论坛,就发在SSD区,一下所指硬盘均为机械盘。
按照我的理解,C5是系统里不稳定的块,这个数字出现0以上数字,说明系统出现了不稳定的区块了。
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全盘安全擦除(全盘写0),写完之后,C5数字会归零,但是05这个数字就会出现0以上数字。
是不是说明系统已经用备用区块替换了不稳定的区块。那么,问题来了:
05 这个项目 有四个数字 分别是 当前  最差 阈值 数据 正常没有数值时就是   当前 200  最差 200  阈值 140  数据0
现在有一块硬盘 05黄了 数据如下 当年100 最差100 阈值50 数据 152  这个说明啥?
备份块已经用掉了152 还剩余100个备份块 到只剩余50个备份块时将发生不可恢复的错误?
希望对这个数值比较了解的能详细解释一下
还有有的盘05是黄色 而有的盘直接就是红色 提示失败 而数据这项数字非常大 是不是说明这个盘废掉了 只能拆磁铁和镜子了?

网友:
您自己已经说了!

网友:
我一块西数绿盘2T,C5黄了有七年了,刚开始数据好像只有2,听说黄了就是有坏块,进行了磁盘检测,测不出什么问题,但数据就增加,已经153了,用着没什么异常

网友:
机械盘黄了 不止是盘片本身的问题/还可能是磁头/电机的问题/我前面有个机械盘就黄了用了2年最后彻底不认/结果电机挂了

网友:
公司2012年的希捷盘,每天开机8小时,第二年开始05黄,数据一直在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