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6402,翻修,同心度完美

楼主(2021-03-01):
坛友半卖半送的松下6402,到手开关短路,扭力调节错乱。在坛友指导下“打黑”?成功

网友:
发帖还是得找潜隆,他一个6401夹头都可以发一大贴,让坛友中毒并大赞。

网友A:
我有一个你这样的,插电转动无力,电机发热,可能是电机坏了,一直扔哪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你这样的,插电转动无力,电机发热,可能是电机坏了,一直扔哪里吃灰 ...

考虑下是不是开关坏了 拆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下是不是开关坏了 拆修下

你的自停弄好了吗,电机声音还大不,我发之前测试是可以转动的,知道线破了,想想应该不会两根都短路,我就没管去管这个,因为这个机需要花精力修.当时有牧田131了就没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