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快充烧坏的漫步者TWS2真无线蓝牙耳机充电仓盒

楼主(2021-03-01):
充电盒也算是小型充电宝/电源了,发在充电器板块吧。
同事的蓝牙耳机说是用快充头充电的时候听见里面砰了一声,然后没反应了。
明显有东西烧了,拿给我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已经完全没反应了,耳机也耗尽电量。

插数据线入充电,盒子也没有反应,好在电流20mA,没有大短路。
开拆,看看里面啥德行,一颗500mA锂电,一颗ETA9640充电宝芯片,剩下的就是单片机检测电路,妥妥的。

插入充电线,在线测电压,电池3.3V已经在保护状态,ETA升压芯片无输出,初步怀疑ETA挂了。

板子反面是耳机充电触点,还有一颗芯片空焊盘,不知道省略了啥芯片

常规操作,先对电池补电,还好保护板正常。

补电之后依旧没有输出,但是开关盒子有灯亮,这是个好的信号,
说明单片机没挂,,拆掉电池测电流也是一样20mA更加证实了ETA升压芯片可能挂了。

回到芯片本身,测量输入端竟然只有0.5V,没有短路,电压却这么低,有问题

跑线路,看到USB进来之后有颗芯片U1,然后才到ETA芯片输入,
5V进来之后出去只有0.5V,怀疑这颗是MOS,被高压击穿了。

没用风枪,直接烙铁堆锡干掉这颗芯片,电容C1碍事也被先干掉,看焊盘走线和芯片封装,证实确实是一颗MOS。

那好说,一坨锡把MOS的输入输出短接就行,补回C1

插电亮灯,基本OK了

焊回去电池,3.8V,补进去一些电了,耳机放入充电正常

合体,两只耳机都正常

取出耳机对盒子充电也正常

放入耳机同时对盒子充电也正常,收工

最后,这个盒子为啥会被快充头烧了我也不清楚原因,可能是MOS管耐压不够,好在保护了后面的电路。
考虑到这种特殊封装的MOS不太容易买到,焊接也是个问题,采用了偷懒的办法修复,
交代同事以后老老实实用电脑USB充电吧。
看完不点个赞再走?

网友A:
谢谢分享!
我是要打分多打不上。

网友B:
看焊盘引脚走线应该不是MOS管,PCBA丝印是U1。如果是MOS管应该是Q丝印标识。

网友C:
充电芯片居然没坏,万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我是要打分多打不上。

哈哈哈,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焊盘引脚走线应该不是MOS管,PCBA丝印是U1。如果是MOS管应该是Q丝印标识。

大概吧,可能是内置mos管的芯片,能控制5V输入输出的,现在能用就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居然没坏,万幸呀

还好有U1保护,不然肯定挂了,以后只能交代用电脑充电了

网友D:
晕,快充头需要握手的吧,不会贸然输出9伏或者更高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快充头需要握手的吧,不会贸然输出9伏或者更高应该。

不知道为啥,据说一直用快充头充,只有最后一次挂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E:
用户不懂维修的苦,下次他烧ETA给你看

网友F:
我不但要点赞,还要拜师!

网友G:
不错恭喜修复,u1其实不是mos本尊是sgm4062过压保护ic,这个是资料~
http://cn.sg-micro.com/show-product-6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恭喜修复,u1其实不是mos本尊是sgm4062过压保护ic,这个是资料~
http://cn.sg-micro.com/show-product ...

谢谢专家指点,还真是,相当于前一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户不懂维修的苦,下次他烧ETA给你看

哈哈,纯免费帮忙,业余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但要点赞,还要拜师!

谢谢捧场,折腾得开心就行

网友E:
看了老铁qrut的测评,刚好有测它的延时,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老铁qrut的测评,刚好有测它的延时,300多

看来。。。。。。。。。。。真无线是伪命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居然没坏,万幸呀

牺牲小我,保护大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