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简拆一台东菱D2S交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1-03-01):
全新刚到手的,看到外壳是卡扣结构,就想拆开看看里面长什么样。

不是了解这种东西,一直在研究怎么接线,还好包装里自带的说明书写的比较清楚
不用到处找资料了

这个接口很眼熟啊,有形状点像以前6针1394火线的接口

外壳做工还挺扎实的

控制面板部分

正面,长得有点像音响的功放板

正面的接口比较多,也比较大。还有块带数码管的控制面板

接口细节

这条白线连接着的东西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板子上都刷了三防漆,看上去油油的

两枚450V 470UF的电容,品牌为艾华

顶部还有三个接口,用于连接电脑调试

硕大的散热片

底部藏了个变压器

散热片前面的部分有mos管和芯片一类的东西,本来想把散热片拆下来看看什么型号,后面的螺丝拧开了
发现散热片底下还有胶,粘的比较死,就不强行拆了

背面

也是刷了三防漆,芯片上的字不是很清楚

两枚主控

网友A:
我怀疑白线是刹车电阻

网友B:
好多肉!如果坏了(偶是说如果),正好可以利用散热器、风扇做个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肉!如果坏了(偶是说如果),正好可以利用散热器、风扇做个电子负载 ...

一般都是伺服电机先坏,配套的驱动器如果不是一些意外,正常用倒是寿命很长。

网友:
看到顶上那两个接口,以为是总线的,正好奇总线的怎么还有那么大IO口,返回去一看原来是通讯的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白线是刹车电阻。 我用过东菱的纺织机专用版的, 是阉割功能了

网友:
这玩意做工真不赖!

网友(2021-08-12):
白色线会不会是刹车电阻 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白线是刹车电阻

确实是制动电阻

网友(2022-02-24):
输入级保护简陋了点就一个X电容和一个压敏 y电容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