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可拆卸电饼铛 温控开关是多少度

楼主(2021-03-01):
求助:可拆卸电饼铛 温控开关是多少度
拆机原来的 看不到参数了。
我换了个180度的不行 使用的时候温度不够 饼不熟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 看看别人的电饼铛拆解视频就知道多少度的

网友:
换个185度的试一下

网友:
跳闸过早的话,可以在限温器下垫热阻大的垫片,或者垫高空气间隙使其在更高温度时断电。

网友:
上淘宝上找一下,或许会有基本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