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术方案咨询:餐饮单门店实现无线桥接网络扩展

楼主(2021-03-01):
有餐饮公司的IT,给我私信联系方式吧。有时候工作中碰到问题一个人会抓狂,希望能多认识一些餐饮公司的IT互相交流。本人8年餐饮公司IT工作经验。

本次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餐厅主体在旅游区,公司在餐厅外,有一个独立的甜品站,放在了步行街。

网络划分了三层VLAN,想通过网桥,将店内的网络传输到甜品站。实现甜品站的WIFI,网络,监控覆盖。

另外:不知道这种方案稳定不稳定。

楼主:
步行街没办法拉光纤开宽带,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想咨询下大家能否实现。另外是否稳定。

也希望认识一些餐饮公司的IT互相交流。可以私信我WX方式。有时候一个人想方案太崩溃了。

网友A:
这方案是8年it经验想出来的?不用一年经验就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了

网友:
不稳定!极度的不稳定!
除非你一个人用一个频段

网友:
不说一言难尽的拓扑图,几个基本条件没交代清楚:
分支机构是否固定,主机构分支机构直线距离,分支机构监控点数,办公终端数,分支机构规划客网终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案是8年it经验想出来的?不用一年经验就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了

没辙啊,不让破路埋网线和光纤。就这有有问题。网桥两点之间还不能直视,有遮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辙啊,不让破路埋网线和光纤。就这有有问题。网桥两点之间还不能直视,有遮挡 ...

我推荐流量卡方案吧,监控流量消耗大建议独立录像机保存,远程查看才消耗流量,其中监控和办公网络使用sdwan接入主路由网络,剩余的WiFi流量消耗比较大支出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流量卡方案吧,监控流量消耗大建议独立录像机保存,远程查看才消耗流量,其中监控和办公网络使用sd ...

我考虑过这种方案。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店面在旅游区。厦门鼓浪屿码头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平时还好,一旦到节假日,堪比公交车的人流量。我就怕4G移动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
从稳定角度来说不建议使用  但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无线网桥也有用的好的 可以加我wx bysmct

网友:
电力线路稳定吗,可以考虑电力载波

网友:
需要考虑的是电力线路是不从那边来的

网友:
不让布线,无线传输,需要选质量好的设备,最好带天线扩展,两端需要仔细调整方向,使信号最强。前几年我们这样用过,可以使用,但是大负载没有试过

网友:
跟贴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行街没办法拉光纤开宽带,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想咨询下大家能否实现。另外是否稳定。

也希望认识一些餐 ...

哪有商家不让拉宽带的道理?去附近商家问问他们怎么联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商家不让拉宽带的道理?去附近商家问问他们怎么联网的。

正常啊,步行街中间新加一个小房子,电源可能有预留或者用路灯电,光纤就需要挖开路面了

网友C(2021-06-08):
铁铁你好 没法私信 我做了5年的 餐饮IT - -

网友:
无遮挡  距离应该 没问题 用好点的设备 监控和上网 分开传吧  TP的无线就算了!

网友:
静静的看各位大佬,餐饮界IT交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铁你好 没法私信 我做了5年的 餐饮IT - -

看我发言下的签名。同行。。都是餐饮公司的运维IT

网友:
这网段分的个啥……无线桥接设备不用占IP地址么?两点可视无遮挡么?有遮挡别试了,无遮挡可视直接上UBNT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