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路用的这个灯是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2021-03-01):
维修电路用的这个灯是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紫外线灯,固化绿油的吧

网友:
紫外线灯?固化胶水?

网友:
我猜是UV灯,用的是紫外线灯管,利用紫外线的特性进行光化反应,固化绿油、蓝油、黄油。

网友:
绿油固化灯

网友:
UV灯  就是紫外线灯,照绿油的,照了就硬了。固化了.

网友:
UV灯(紫外线灯),用来固化绿油(液态光致阻焊剂),比如飞线等这样进行绝缘的~~~和电路板保防等

网友(2021-04-23):
395nm紫外固化灯,固化阻焊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