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欧美卡铅酸手电筒

楼主(2021-03-01):
拆解视频

这几天翻腾旧货,又发现了一个充电手电筒,这手电筒当年也算是常见的物件了,应该算是第一代普及的LED充电手电了吧

五个灯两档,周围四个是照明的,中间一个是验钞的

插电直冲

唯一一颗螺丝藏在标签下面,很好拆

灯头外圈拧掉即可拆出灯板

里面电路果然简单

电池已经鼓起了大包,原来铅酸电池也能鼓包啊,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说实话,我觉得这里唯一不错的就是这个伸缩式插头

电路板阻容降压,数得出的几个零件

灯板共5个LED,四周四个工作的时候是70mA

中间的单独是100mA,但是不亮,看来已经击穿了

拆完了把三档开关拆下来了,其余就是垃圾了

网友:
这么大点的铅酸电池都能搞到变形,也不容易

网友:
以为你要改成锂电呢!哈哈哈

网友A:
换锂电的啊

网友:
切割垫该换了

网友:
跟零几年久量应急充电小台灯有一拼,都是非隔离阻容分压蓄电池充电,要配合防过充倒计时插座好些。

网友B:
应该改成锂电池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改成锂电池的,谢谢!

考虑过,但是内置锂电,电源,充电板实在是很麻烦。何况家里很多手电,并不缺

网友:
草帽LED没什么改造的价值了

网友:
草帽头的很省电,愿意的话外壳利用一下,改锂电池供电。还可以用。

网友:
草帽灯珠改锂电晚上起夜用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种手电,就怕充电时开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手电,就怕充电时开灯。

为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呢?

充电时电压高。

网友:
我还以为欧美国家生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的啊

值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