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烯王

楼主(2021-03-01):
拆这个坏的 拆开电池0v 电池几v 12v激活一分钟就有电

楼主:
这些卡扣废料一样 太容易烂 用100w试了下 最高60 可能刚激活可能夹子不行

楼主:
60w冲电 电池小热

楼主:
13.6v就满了 电池都是3.4没压差  铁锂不是3.65满吗

网友A:
双向typeC和机箱口输出,四管同步整流升降压不错,楼主电池很快充满和突然没电,可能是电芯质量不好,尽量换正品电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typeC和机箱口输出,四管同步整流升降压不错,楼主电池很快充满和突然没电,可能是电芯质量不好,尽量 ...

这充电宝电池就是这样 一台手机冲不满 3.2铁锂4个才5000 自放电很快的

楼主:
上80w了 好热

楼主:
要败家了 大神们改电路换3.7 我就换电池算了 做大冲电宝

网友B:
期待楼主的完成品,我买的还没到也是电池没电无法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完成品,我买的还没到也是电池没电无法激活的

版子没问题的 电池太拉鸡建议换了自放电大 一个月不管就激活不了  我还要还要搞个亚克力盒

网友C:
大佬的到货了。怎么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的到货了。怎么拆开的?

论坛有大佬拆过 很细节的 自己找找

楼主:
容量翻十倍要不要换保护板

楼主:
到货 4个组个长方形 长140mm 宽67mm 高75mm

楼主:
引用 楼主:
到货 4个组个长方形 长140mm 宽67mm 高75mm

问题多多的 4个大电池简单串起来给版子供电 电量 输出也没充电行 换他自己的电池也是电量不准 输出第一次就断开 再插就有 充下电 电量有了1

楼主:
接12v直流也是没输出

楼主:
不管了先焊电池

网友D:
这两个小板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小板干啥用?

他的输出有点弱 a口c口不能同时冲只有qc和pd  这两个小板不错的 支持协议多 最高22w 加一起  想买3518s 但还是算了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