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HP540升级换芯T8300

楼主(2021-03-01):
2008年的老惠普540了,平时在家里也不怎么用,去年赶上疫情儿子需要在家里上网课,于是它就又上岗了,连了WiFi用乐播投屏投到电视,保护一下视力。没想到刚用了几天儿子就抱怨连连,说太卡了,影响他听课。一查发现确实机器有点老了,CPU占用长期在99/100左右晃悠,不卡才怪。买个新笔记本也不符合咱折腾的本性,于是上网搜了一下,540是965的芯片组,可以支持到T9300,在去马云家搜一下二手,发现9300竟然100多,比较了一下决定上8300,40左右,性价比较高。定下来了也没着急动手,又犯了拖拖拉拉的毛病,到了头年底,手头事不多了,想着折腾一下子。没想到的是下了单付了款卖家告诉我快递不能发货了,唉,赶上庄里疫情闹的凶的时候,河北快递不发了。好吧,这就到了年后,问了问,可以发货了,下手开整。    先说一下子CPU的选择,540原来的是T5470,1.6的主频,开始在7700和8300之间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明白过来了,纠结在那参数的多少上没啥意义,性价比是王道,直接8300,2.4比1.6直接提示50%的主频,肯定效果明显,新架构45w,省电是次要,关键对散热的要求低啊,才不到40还要啥自行车。

2.很快u到了,上图。

先来个型号验明正身。

再来秀秀我的工具,爱淘优惠购里的广告贴里买的,20多块吧,还可以。
第一步,关机下电池,拆内存、硬盘

内存原机1G667,前两年感觉慢的时候马云家淘了2G800插上了,硬盘是东哥家年前买的爱国者128G的固态,99块包邮,还不错,开机25秒左右。

这里针对没拆过的朋友,简单说说,内存条拆开盖板上的螺丝后,把卡住内存条的卡子向两侧轻轻扳开,朝上一挑就翘起来了,不会拆的网上搜一下,拆装内存的视频很多。
硬盘也是拆盖板螺丝,然后用个螺丝刀往外顶一下尾部的金属片,下图中间的孔,从左往右顶,松动后,直接向右侧抽硬盘抽下来就行了。
然后拆无线网卡,拆开螺丝,把两根线轻轻翘下来,我是用手直接拔的。
然后再拆后盖所有的螺丝,拆光驱,光驱那有一个螺丝固定,拆下螺丝后,往外抽就行了。抽出来光驱后,有三个螺丝在光驱挡着那,也拆下来,上张图看看就长这德性。

螺丝都拧完了,就是我认为最麻烦的步骤了,分离键盘这面和底面,就是俗称的C和D。没有螺丝固定了,剩下的都是卡扣,我这台老机子塑料件肯定老化了,果然,拆完了,坏了4个卡扣。我是用一张废卡从缝里一点一点划开的,不用插入太深,轻轻的翘会有咔咔的声音,运气好是卡扣开的声音,运气差是卡扣断的声音。从电源键和喇叭那个贴近屏幕的细长条两侧开始,最麻烦的就是这条,非常不好拆,还有个插入的卡子扣在里面,口说无凭,有图为证。

都翘松了,拆下来时注意力度,后面有条连接线。
拆完这个,就可以把键盘拿下来了,也行靠近身体一侧有插入式的卡子,但是不紧,很容易就取下来了,键盘后面也有一条线,长这个德性。

把线的锁紧松开,拔下来就算拆完了。拆键盘的时候,背面有两条双面胶,轻一点用力要匀,慢一点就行,太猛了可能会变形。
黄色的就是,不过我这个时间长了,可能粘的力量不大了,很容易。
拆完键盘和电源键那个长条就是这个德性的,这回拆屏幕线和无线网卡的线,

无线网卡的线从中间的孔穿回到c面。
还有注意上面这个黑色的短线,不知道是干啥的,一段带一块特别小的板子在轴的位置,另一端是一个小插头。
屏幕线有个接地,连着 轴这里,有螺丝,一样拧下来。
这是右边轴固定螺丝,也拧下来,屏幕就可以拿下来靠边站了。
C和D的卡子都松开后,就是这个样子,能看见下面了,但是也是不能用力,有线连着,是触控板的线,松开紧固的销子,拔下线就是这个德性的。
这回c面也拆下来,集中精力对付主板。
先来个主板全貌,就是右侧一个螺丝固定,拧下螺丝,剩下的活还是看手工。

这个电话线的插头取下来,顺便把胶布从风扇和散热片分离,不然较劲。

主板这就取下来了,不能用蛮力,用手轻轻顶着麦克和喇叭的插口,往里用力,不卡着了再往侧向拔,反着USB口那一侧用力。USB口那有2个还是3个小螺丝,也拧下来。
这回就是散热器的螺丝了,标着1234呢,直接拧松就OK。
拆下来时这个样子的,用一字把紫色条中间的黑色紧固钮(暂且这么叫,不知道叫啥)旋转180度,CPU就能拿下来了,
仔细观察这俩图能看出来,黑色的旋钮上面有个小箭头,从锁死标志那边拧到打开那边。剩下的就是把散热片的硅脂擦干净,然后装上T8300,抹好硅脂,当时忙忙活活的忘了拍8300的照片了,反序安装回去,换U算是完成,只要胆大心细,不难,个人认为拆的难点就是分离C和D的时候翘卡子比较不好搞,再提示2点,一个是要先拆电源键的那个长条,二是翘的时候从屏幕和键盘的两个面的左右两个角开始翘,

就是这个地方开始,相对好下手点,反正我最后是装好了,剩下四个断裂的卡子。

最后说一下换完的效果:开机一次点亮,系统自检显示T8300,2.4G,没问题,对整体性能测了一下,系统给CPU打6.0分,内存和硬盘都是5.9分,主板集成的X3100依旧是3.1,拖后腿的家伙。我感觉整体升级比较成功,三大件配合度比较匹配了,整体运行感觉应该会流畅很多,因为儿子开学了,不上网课了,上网课卡的情况不知道改善多少,没经过实战检验。但是自我感觉经过这个升级,老本再战上2、3年应该问题不大,平时也就是偶尔处理一下文档,上网查个东西什么的。够用了。老本加上前两年加的内存条总共花费:40+40+100=180左右,不到两百块,再续命2/3年,还是很值得愿意动手的朋友尝试一下的。

网友:
当年最便宜的商用本了。价格便宜,好像只有一个喇叭。电池容量低。是HP 520的下一代替代品。当年卖HP笔记本没有少搞。不过这个本比HP的V系统,DV系统家用本质量要好一些。

网友A:
扔了吧,换台二代酷睿的也不贵,功耗性能差太多了,这平台太老了实在,也就办公用用了

网友B:
你这水平不行,我拆至少还能多出来几个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换台二代酷睿的也不贵,功耗性能差太多了,这平台太老了实在,也就办公用用了 ...

办公也会嫌弃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办公也会嫌弃它慢

看你办什么公了,word肯定没问题,编程问题也不大,别PS就行

网友:
主要问题是太烫,风扇一直运转,出风口附近的物品都是热的。
多年前升级过一台,用的T8300,4G DDR2,120G影驰,夏天温度比较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水平不行,我拆至少还能多出来几个螺丝

兄弟,你牛!

网友:
以前的笔记本还可以,每个螺丝孔和主板上做的都有标注,细心点螺丝倒不会上错

网友:
巧了,最近也在升级这款机子准备拿来办公用,我的是09年的HP540 CPU是T5670。淘宝买了两个2G 2代拆机内存条,只有一个能点亮

网友:
老机器真的没必要升级了,

网友D:
我的清华同方笔记本也是升级了T8300,不过才淘作25元,内存2g20元(原内存2G)。固态硬盘是台式机原来用的换下来的。升级后,开机15秒,跑win10也还行。上网课,写写程序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清华同方笔记本也是升级了T8300,不过才淘作25元,内存2g20元(原内存2G)。固态硬盘是台式机原来用的换 ...

你啥时候淘的,便宜了十几块啊?从成本上核算直接就节约了50%以上啊!

网友:
hp换个cpu需要大卸八块这么麻烦啊,我09年的benq a52e好像是开后盖就露出散热扇和cpu了。原来是cm520,我给换了t7200还是啥的。有点容易过热,就在底壳上打了些眼。不过内存只能认到2g。装了个超级精简版的win7,偶尔打个字还凑合——别的也干不了了

网友(2021-04-01):
当年同学很多用T5750的华硕,貌似也有2G以上的频率,那个表现就好很多

网友E:
HP的我还有个DV2803,是T5550的,这个不知能不能换T8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HP的我还有个DV2803,是T5550的,这个不知能不能换T8300,

看主板芯片组型号。960/965都行

网友:
刚闲鱼出手了我的HP541,配置和你的基本没差,210块,自己加了一条1G内存,3G内存,感觉卖的太便宜了

网友:
当年第一台笔记本

网友(2021-07-01):
引用 楼主:
看主板芯片组型号。960/965都行

请问楼主,升级后看1080P的高清电影卡吗?比如用腾讯视频 爱奇艺这类的软件看。还有BIOS用升级吗?我这有个07年的惠普V3643TU,还是T2310的cpu主频才1.46,也准备换T8300,还请楼主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