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两款电钻,哪一款好?一个是大艺平台另一个是牧田平台

楼主(2021-03-01):
这两款电钻,哪一款好?一个是大艺平台另一个是牧田平台,都是没主轴锁的,看评论红色的可以冰钻应该扭力大一点,伯尔特的问客服说不可以冰钻。手里有一个雷力讯的电扳手,目前较看好伯尔特 因为电池平台同用

网友A:
确定都没主轴锁?  那还用这样的夹头来坑人么

网友B:
最近也想入一个,期待大神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都没主轴锁?  那还用这样的夹头来坑人么

对啊,问了客服都是没主轴锁的,想入一把便宜点的无刷钻,看好的几个都是没主轴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想入一个,期待大神的推荐

我也在看无刷的。但大多便宜的都是没主轴锁的

网友:
伯尔特可以,我的伯尔特角磨机比其他的力大些

网友:
我买了某南威得,前几天出去给别人安了几套监控了。还可以吧!就是同心度不行。没锁,冲击的时候钻头会松

网友C:
这类无刷锂电钻大多是公模。单环夹头必须配主轴锁才好用,不然拧不紧。伯尔特这款公模有个拆解可以参考一下。
自己踩踩坑 拆解山寨款牧田无刷锂电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8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无刷锂电钻大多是公模。单环夹头必须配主轴锁才好用,不然拧不紧。伯尔特这款公模有个拆解可以参考一下 ...

这个我也看了,也知道是没轴锁的,但是想搞一个无刷的玩玩。一百多的国产公模差不多都是这种货

网友D:
有个便宜的大艺是有主轴锁的。博尔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便宜的大艺是有主轴锁的。博尔特的

想买牧田款的,因为有个雷力讯的扳手,想通用电池,牧田款的伯尔特也没有轴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