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PC电源、显卡风扇噪音如何处理?

楼主(2021-03-01):
小弟手里有一些老机子 这两天试一下 这风扇动静这个大啊 有嗡嗡的跟拖拉机似的 还有滋滋的 跟过电流似的 自己用机油试过 但是不好使 敢问各位大佬 如何清理风扇让噪音消失?

网友A:
换双轴承的会好点,关键是安装,不能松,否则晃动了就会有噪音

网友B:
拆下来清理灰尘能缓解

网友:
旁边开个拖拉机,以毒攻毒
使用轴承的风扇就好多,如果能不用风扇更好,比如液氮降温

网友:
我电脑普通用途,没散热大户,风扇清灰加油后接在5V电源上,耳朵贴近才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双轴承的会好点,关键是安装,不能松,否则晃动了就会有噪音

请教一下 普通的pc电源自己能换双轴承么 我不太懂这个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清理灰尘能缓解

清灰了 也浇油了 没什么大用。。。还是嗡嗡的响

网友:
原来是静音的话,那么是风扇磨损了,或许要更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普通的pc电源自己能换双轴承么 我不太懂这个双轴承

当然可以换啦,尺寸一致的X宝上搜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机油。。。。。。。

网友C:
轴承磨损了,上机油没用,换一个ok。也可以串个70-100欧、2W电阻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磨损了,上机油没用,换一个ok。也可以串个70-100欧、2W电阻降速

大佬 上机油确实不好使 我没明白 风扇就是一个扇叶顺出来一段线 怎么串电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 上机油确实不好使 我没明白 风扇就是一个扇叶顺出来一段线 怎么串电阻呢。。。 ...

电源线正极剪短接个电阻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正极剪短接个电阻上去就可以了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