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频电源三无修复

楼主(2021-03-01):
远方智能专用电源无无故障修复如下:
    开机三无确诊可能是不通电,观察电流表无电流,查保险完好,检查电源输入到整流部分时发现串联在电路中的功率水泥电阻烧断,更换后电流很大,仍无显示,估计是有负载拉低引起,把后级供电插头拔下有显示并且操作面板正常,问题出在后级功率放大电路有负载短路现象,把板拆下检查八个功率管全击穿,进一步检查二个聚酯电容有开裂形象,并且也更换。上电后电压显示太高失控报警,还有问题。先放了近二个月,这几天过了年再检查时发现有二处铜皮断,连接好后检查无明显短路现象,再通电试机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
这台电源遭受了什么,竟然大管全部击穿

网友(2021-04-11):
dc欠驱动把场管都热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