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斐讯K2同时开就干扰怎么办?

楼主(2021-03-01):
两台K2,连在软路由下当无线AP,一台原固件,一台华硕的固件,都只用2.4G,一个1信道,一个11信道,两台机器间隔大概2米半两台的ssid不一样
一台开没问题,两台同时开不管连哪台都会有频繁断线的情况
电源已经换过没效果,电容换了没效果,还是太近的关系吗?

网友:
不关事的啊,光猫自带wifi,路由器wifi,2个就靠在一起也没断线的情况。

网友:
K2功率大,干扰肯定的,即便信道隔得远。
频宽你都设置20MHz试试。
不行你一个用2.4G ,一个用5G试试。
俩机器都必须用2.4G,想办法隔远点,最好中间距离一两堵墙。

网友A:
理论上讲,信道不同的话不会有什么干扰啊

网友B:
这个设计到玄学。

网友C:
用20Mhz试试。或者一台关闭5G,另一台关闭2.4G

网友D:
我家3台AP,5G干扰断流,减小功率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0Mhz试试。或者一台关闭5G,另一台关闭2.4G

我只能用2.4G,设备都是2.4G的,5G用不上,20M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信道不同的话不会有什么干扰啊

所以很郁闷啊,上次也来问,有网友说是电源或者固件问题,这次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到玄学。

难道玉皇大帝在家也用wifi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3台AP,5G干扰断流,减小功率后正常

你家AP距离多远啊?

网友E:
我5个路由器基本都是关了2.4用,2.4干扰太严重了,几乎没法用,仅能打开网页使用,看直播都不行。

网友F:
间隔2米需要两台无线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间隔2米需要两台无线路由?

单台带机量不够做扩展用的

楼主:
啥意思?大神请明示?干扰大信号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5个路由器基本都是关了2.4用,2.4干扰太严重了,几乎没法用,仅能打开网页使用,看直播都不行。 ...

你5个放一起用?我的设备都是2.4G的没办法用5G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台带机量不够做扩展用的

才隔2米就"带机量不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才隔2米就"带机量不够了"?

他估计是带很多条手机之类的,K2或者说2.4G的那点速率,无线设备多了自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估计是带很多条手机之类的,K2或者说2.4G的那点速率,无线设备多了自然不行。 ...

你估计没用,我说了也不算,他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