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一直重试安装老版本的显卡驱动

楼主(2021-03-01):
从intel官网安装了最新的核显驱动,然后win10就疯了,一直推送老版本的驱动,但是因为版本低,又装不上,虽说不影响使用,但是烦,网上找了一些解决方法,一是下载win10官方软件屏蔽掉该驱动,但是下载却提示404,不知文件跑哪去了;二是进系统属性,硬件,设备安装设置,选“从不安装来自windows update安装”,然而我的并没有这个选项,选否也没有用;三是进组策略,不过我不敢乱改。

网友:
w10显卡驱动问题多,我的以前就遇到过,后经坛友指点,到官网下的驱动,完美安装。排除了显卡硬件问题
现在又遇到,换个显卡后换回来就不行了,各种重置重装都不行,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一样。
显示什么43,又是需要进一步安装等等。至今没搞好。
感觉是w10的bug,主要是残留和w10自动安装的问题。
打算全新安装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