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把家用的无刷冲击钻

楼主(2021-03-01):
前几天某东搞促销心痒入了一把大有的5733,350N的,发现除了抚摸跟本用不着,本想着买个夹头当电钻,耐何经多方了解,同心晃得很!扳手还是扳手,不能多功能!今天退货了!当年的虾牌也是力不从心,钻个孔要停几次(电池特然没电)累!所以想入一把扭力大的,多功能的无刷冲击钻(家庭用,不是作业用)求老师傅推荐!

网友:
10电芯的还可以。持久还是用电锤

网友A:
既然是家用,就是很少用到,220V的冲击钻多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家用,就是很少用到,220V的冲击钻多省心

感觉220v的冲击钻都很大把,有时候需要到外墙装点什么,要带长长的排插,不太方便!

网友:
扳手确实用处有限,我开电焊铺,一年也就用几次………除了维修管道拿去拧法兰螺丝,基本上没啥需要那么大力的地方

网友:
5298够 不够5401

网友:
我有大有5298,还带个4.0Ah的电池,过几天准备挂出去
不过家用建议还是买220v的吧,一年用不到一次,拖个线也没啥,买无刷一套的钱都够买220的电钻加轻型电锤了

楼主:
现今差不多都是买锂电的多!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把5733P退,还是再买一把5283!5733P带2个4.0的电池是700多一点,再买大有就不用买电池了!

网友:
家用好像普通的充电钻就可以打孔了……

网友:
别买带冲击,没啥用,要打孔就电锤

网友B:
虾牌改个新电池不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今差不多都是买锂电的多!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把5733P退,还是再买一把5283!5733P带2个4.0的电池是700多一 ...

5733p用处真不大,我买的裸机还是退了,拧螺栓可以,拧螺丝不好控制、低档起步转速高了,配5.0电池有点重

网友:
威克士主动冲击那款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虾牌改个新电池不就ok?

+1

网友:
1688上搜索关键词。按成交额排序。可能会有看得上眼的。

网友C:
我感觉你买个高壹12v的有刷,可以胜任你的工作,首先细把握感更好,其次操纵比无刷好,偶尔的6mm打孔,用瓷砖挖孔器也很容易搞定。手里4钻1批,真实使用经验所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买个高壹12v的有刷,可以胜任你的工作,首先细把握感更好,其次操纵比无刷好,偶尔的6mm打孔,用瓷 ...

1批,是哪个品牌型号的

网友:
公模牧田款或者大艺款,一电一充一百出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