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 156寸有串口笔记本

楼主(2021-03-01):
有三台 成色好大屏幕  赛扬六代 15.6寸 4g 120g固态 799包邮顺丰微信13313336234 或者扫咸鱼

网友A:
这货会不会锁bios,不能升级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会不会锁bios,不能升级cpu??

cpu后面带U的好像都是焊接主板的   换CPU 没有意义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后面带U的好像都是焊接主板的   换CPU 没有意义了呢

不过这个配置带串口,装个win7来运行工具足够了。

网友C:
感觉现在的电脑都涨价不少。

网友D:
正在使用的联想笔记本是3855U,偶尔小卡一下,CPU性能较弱,玩游戏应该不适合,办公看电影都没问题,性能不如多年前老本子上的T9400,但功耗和发热量都控制的不错
百度查了下就这性能,除了新一点,其他真没啥可以说的了感觉,串口也没啥卖点,买个usb转接就可以了,所以感觉四五百块以内还可以吧

网友:
新平台 带串口的笔记本还真是不多见了,帮顶吧,我用不到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会不会锁bios,不能升级cpu??

只要把那个找出来,能卖的处理器,你就可以升级,问题是你买不到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使用的联想笔记本是3855U,偶尔小卡一下,CPU性能较弱,玩游戏应该不适合,办公看电影都没问题,性能不 ...

USB,转接的没有中断,好多东西不能能用的。
而且现在配件的价格这一张屏幕,回收价格都接近300块,他就是拆废品都能拆到五六百  这样的主板集成处理器的100块钱卖废品都可以
现在二代平台的h61 报废主板都收到60了  行情如此,谁都希望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使用的联想笔记本是3855U,偶尔小卡一下,CPU性能较弱,玩游戏应该不适合,办公看电影都没问题,性能不 ...

这个有点夸张了。你放到高清视频就知道和t9400差距在哪里了。。 不带这么比较  这机器卖废品的话。也能卖个500多以上 现在15.6寸,超薄屏幕的价格已经,飞上天了,内存硬盘都是硬通货,主板卖废品还有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现在的电脑都涨价不少。

没怎么涨价?这种机器一直基本都是这行情,要说涨价,现在只有四代I5的涨价最多,因为CPU涨价了,CPU,原来200出头,现在已经350了,大屏幕的15.6寸屏,从100元 到接近300  拆机价格起来了  四代机器比较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怎么涨价?这种机器一直基本都是这行情,要说涨价,现在只有四代I5的涨价最多,因为CPU涨价了,CPU,原 ...

那我的x230出早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x230出早了啊。

真正大涨价的主要是15.6寸的,四大平台的,因为CPU和屏幕都大涨,其他的跟风,但是长的没有那么狠,毕竟拆不出来那么多钱

楼主:
就几台去年剩下的  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不便宜 唉

网友E:
有没有英文键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英文键盘的?

应该是没有英文键盘的版本这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