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G480老电脑刷BIOS,玩废了……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1-03-01):
背景:   8年的老电脑,联想G480,前两天动了折腾的念头,翻出来加了一根内存,更换了固态硬盘。
   后来发现无线网卡速度很慢,所以想更换网卡。
   无奈发现联想机器带白名单系统,于是查找各种资料,进行各种尝试,均破解失败……

偶然从某其它论坛得到一份已破解白名单的BIOS文件,如获至宝,当即从淘宝购入CH341A,准备刷BIOS.
结果拆芯片时不小心将BIOS芯片下方的一个小元件搞丢了……当时我就傻眼了……
只能将焊盘清理一下,然后硬着将得到的BIOS文件刷入芯片
装回去以后发现按开机键机器没有反应了……求大佬帮忙看一下……这颗丢失的元件是什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

网友A:
R6001电阻呗!10K或者4.7K试试吧!

网友B:
刷之前用341备份原机BIOS没?备份了最好。刷回原机BIOS试试先。
不行就按一楼说的做。
不过我看到横排三个元件,中间的掉了,但下面标识的中间一个元件是C6002,那么应该是个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之前用341备份原机BIOS没?备份了最好。刷回原机BIOS试试先。
不行就按一楼说的做。
不过我看到横排三个 ...

原机BIOS备份了,刷回也没用,这张图片是拆之前拍的,中间那个位置应该原本就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001电阻呗!10K或者4.7K试试吧!

您好,我想问下,我去淘宝搜不到R6001电阻,问了好几个卖家,都问我什么尺寸,丝印多少,这个我真不懂,想请教一下我应该怎么去找呢?麻烦了

网友C:
你这个 25Q64FV 是 3.3V的吧,我有个 25Q64FW 是1.8V
是不是还得弄个转接器

网友D:
上10K,或者4.7K,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10K,或者4.7K,完事。

感谢大佬指点,去整几个10K和4.7K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 25Q64FV 是 3.3V的吧,我有个 25Q64FW 是1.8V
是不是还得弄个转接器

这个我也不懂呢,百度说CH341A能用,就买回来了,哈哈

网友E(2021-04-07):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去整几个10K和4.7K的电阻试试

我有这个主板 明天给你在线量一下 看看是多少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这个主板 明天给你在线量一下 看看是多少阻值

主板不一样 没找到

网友(2023-02-08):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下,我去淘宝搜不到R6001电阻,问了好几个卖家,都问我什么尺寸,丝印多少,这个我真不懂, ...

这还用买吗?废板子上不多的是?至于封装只要差别不是太大,能焊上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