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帮我看看这个保险丝是T2.5安还是10安?谢谢!

楼主(2021-03-01):
原配的保险没有了,我新换上去的保险会爆,然后换铜丝能正常使用,毕竟变压器那么大……

网友:
铭牌是120v,那么就用10A保险

网友:
10a  125v?
岛国的,
这个姿势不错

网友A:
T2.5是板子上那根跳线的参数吧?保险管座附近写有10A 125V

网友:
120v  420w当然是3.5a,至于那个位置为毛要标一个10a,一个2.5a,查线路才知道,个人认为选5a比较合适

网友B:
如果120v和220v共用,那就10a。如果只是120v,那就5a

网友:
最后一图尚可

网友C:
你改成220V了吗?如果没有的话,120V变压器工作在220V下很快就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成220V了吗?如果没有的话,120V变压器工作在220V下很快就会烧毁。

有220转120的变压器,现在还是1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120v和220v共用,那就10a。如果只是120v,那就5a

带T的是不是可以小一号》比如就是T2.5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5是板子上那根跳线的参数吧?保险管座附近写有10A 125V

跳线怎么会有参数?

网友:
换成10A 慢融的保险 可以用250V的替换

网友:
肯定10A,管他多少伏。石榴很新鲜也很性感

网友:
石榴姐最后1张图才是亮点了

网友:
左边这个肯定是10A的125V的,右边的两根跳线位置是2.5A

网友:
10A的。不可能用那么小的。

网友:
T2.5AL 看起来不象是标保险。

网友:
T2.5AL好像是慢融的,可以承受开机前的大电流,普通保险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