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NTOP安拓浦AN-100 DTMB地面波机顶盒拆解

楼主(2021-03-01):
ANTOP安拓浦AN-100 DTMB地面波机顶盒拆解

网友A:
老电视不好用啊,没A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不好用啊,没AV输出

耳机接口的 估计就是AV输出 现在好多盒子 都是这种

网友(2023-05-23):
不是高通迅达解调芯片 只能说一般般

网友(2025-04-11):
现在的电视都有dtmb解码,主要是现在市面上太多天线了,不知道选择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