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喇叭diy松香盘

楼主(2021-03-01):
拆了个喇叭想来想去正好松香没有盒子装 diy了下。

网友A:
松香是不是用火烧化的?其实用热风枪从铁壳下面吹也行,松香的颜色还不会变黑

网友:
这是地沟油,不是松香!

网友B:
这。。。也要diy吗    风枪吹化了加点酒精进去 就成焊油了,保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香是不是用火烧化的?其实用热风枪从铁壳下面吹也行,松香的颜色还不会变黑 ...

煤气灶上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要diy吗    风枪吹化了加点酒精进去 就成焊油了,保存起来。。。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要diy吗    风枪吹化了加点酒精进去 就成焊油了,保存起来。。。 ...

时间长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