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胜利VC980 更换GC7129芯片,看看对电压档和电阻档的影响

楼主(2021-03-01):
昨晚,把VC980的排阻拆了,拆的原因一是好奇,二是电阻档精度不咋地!拆了之后发现,排阻里面1K  9K  90K  误差比较大!就随便找了点贴片电阻筛选一下阻值替换了!替换后,电阻档精度有所提高,但是也就一点点提高!不明显!
今天,再换7129芯片试试!现在这表用的芯片是GC7129,打算换美信MAX7129看看!

楼主:
先看看GC7129电压和电阻情况!电压测的毫伏档,这样可以排除排阻的影响!测试来看,表现不错!
但是,测量电阻误差还是很大,改排阻也只提高一点点精度而已!

楼主:
再看看美信7129,感觉电压测试不如GC7129,但是,电阻档精度好了太多!

楼主:
以前,@dayibalang 老师说的,积分电容会影响到电阻档精度,我在61E 和 7129上都试过不同的积分电容,确实会影响电阻档精度,现在芯片也会影响,是不是跟积分电容一样,也是影响比例读数的原因?毕竟芯片也是积分电路的核心。

网友A:
积分电容,参考电容,滤波电容,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关键是很多表,各种偷工减料,官方电路1uf的电容,能缩水到0.1贴片

还有就是RC震荡电路了,多多少少有点影响,RC电路调整成100khz不难或者换100k晶振。当然,这个不重要,可以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容,参考电容,滤波电容,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关键是很多表,各种偷工减料,官方电路1uf的电容,能缩 ...

你还别说,这表参考电容还真是0.1uf,我给换了个1uf  哈哈

网友(2024-12-14):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容,参考电容,滤波电容,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关键是很多表,各种偷工减料,官方电路1uf的电容,能缩 ...

这个只是影响尾数跳动,自己做的话还是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