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海底电缆横截面图

楼主(2021-03-01):
网上看到一张图片,转过来,有点像艺术品

补充内容 (2024-6-4 12:04):
楼下有新图补充

网友(2024-06-04):
图片补充

网友(2021-03-01):
大号铝塑复合管。

网友A:
一直以为海底光缆跟平时看到的差不多,这下更发现自己的无知了

网友:
这是电缆吧?

网友:
标题说是海底电缆。

网友B:
这玩意儿一米得上千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海底光缆跟平时看到的差不多,这下更发现自己的无知了

电缆,不是光缆

网友C:
不同的线径的是信号线吗?有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线径的是信号线吗?有什么用处

特别粗的那3根显然是电源

网友D:
这玩意中间是不是还要加信号放大器啊

网友:
中间没注胶?

网友:
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中间是不是还要加信号放大器啊

感觉应该是,最粗的是给信号中继器供电的电源线,每隔多少公里有信号中继器。

网友:
高压输电线,至于电压多少怎么也得110以上吧

网友:
好多的线缆

网友:
看起来这18根线,各有用处,中间是高压电览,还有通讯线。

网友:
现在都用光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一米得上千块吧

拆了买铜也能上千

网友(2021-04-09):
这要是破损了维护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