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刚下山的苹果18w充电器,来看看是继续用还是垃圾桶伺候

楼主(2021-03-01):
外观一比一仿照苹果18w充电器,但没打上苹果标,这算是山吗上面写着designed by ofspower in 加利福尼亚,查了一下ofspower是深圳欧菲斯电子,估计是随便借的一个名字

后盖已经被我打开了,看起来主板边缘还是有塑料包边抱着,不得不把前面的盖子也打开了

直接橡皮锤伺候,

好家伙,主板直接随着前面板飞出来了

这就是主板本体了,看起来做工意外的不错

把所有芯片都拍照片照下来了,哪位大佬来看看芯片分别是干啥用的

结束了,那么这个充电器,是装回去接着用呢,还是垃圾桶伺候呢?

网友:
不是太差,跟品牌充电头还是有差距。

网友:
可以留着给台灯之类的东西用

网友:
和我前两天拆的一个山上的无logo的充电头类似,插头和板子也是插拔式的,随着充电头越来水平越高,山上的充电头的工艺也越来越好,可以留着充个普通的手机,苹果手机的话还是用原装的吧,万一......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是很差,正常使用没有问题,这个就不要扔掉了,加点胶粘回去

网友:
电路精简了一些,充手机感觉不是很妥当,充移动电源或者其他USB充电设备还可以。

网友:
你这个比我买的强,我里面还有两块铁充重

网友:
这个山寨的还有点良心,里面也不算太差,没有加铁块,外观也没有做的和苹果的快充头一模一样

网友:
我这个是同事用的,正常用的插拔充电头就掉下来了,里边的做工马马虎虎,和你的差不太多,20块的玩意

网友:
马马虎虎吧,留着给不重要的电器用下还行,手机就免了吧

网友:
前级加ntc和慢容保险丝这些,后级换固态电容,有原件的话可以打磨下可以用的,毕竟是同步整流发热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