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m2258xt jms578 工具根本识别不了

楼主(2021-03-01):
在闲鱼上买了两块2258xt jms578桥接的板子,卖家没给工具,只能自己去搜索。插上后灯不亮,chipgenius也只能识别jms578,以为是没有焊芯片的问题。焊好Intel 256g的芯片,还是无法识别。考虑到jms578桥接在2258xt前面,自己去网上找了个578的固件刷入,刷好后软件都无法再刷了,chipgenius识别到的pid都变成a001了。2258xt的量产软件还是无法识别,没辙了,请大佬们帮忙指点一下。

焊过很多bga的片子,芯片应该没问题。做过不少903,3281,也不是小白。只是第一次玩这种桥接芯片的板子。原本想买1153的,卖家“不懂技术的销售”描述里面误导了我,最后买到的是jms578。顺便问问jms578怎么强刷固件?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刷noUASP的桥固件,58xt软件就可以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noUASP的桥固件,58xt软件就可以认了。

你是不是在这家店买过2258xt,卖家居然要我找你要工具,太搞笑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在晚上找了个固件烧录进去了,再插上软件就不能识别芯片,不能重新刷了。这个有遇到过吗?应该没有变砖,因为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识别到。

楼主:
短接56pin,终于把旧的固件擦掉了。卖家给的有不识别,不能刷

网友:
我一直用独立的JMS578板子来开卡,而且刷的就是UASP的固件,但是除了一定要20329和ASM1153的之外,都能认,都能开卡。难道U盘板子就奇葩一点?

网友:
范大名声大,连卖家也知道

若要用UASP,请在
[OPTION]
ENABLEUASPMODE=1

楼主:
联系了范范,细心给了我解释。最后终于搞定了。U盘板子上的rom,56pin太难短接了。要先刷nouasp的固件,开卡后就比较简单了。短接rom测试点,就又可以进入rommode,再次量产。Intel的片子要移掉土狗,否则无法量产。改天总结一下,单独发一篇帖子

网友:
我也闲鱼买了一个差不多的板子 578+2258 刷了固件 一样的症状 求教56pin在哪

网友B:
强刷578短接哪里大佬们江湖救急啊

网友C(2021-06-29):
引用 网友A:
刷noUASP的桥固件,58xt软件就可以认了。

请教下 固件刷完,不认盘了,可能是固件不对,不知道JMS578怎么通过短接识别重刷,难道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刷578短接哪里大佬们江湖救急啊

和我买的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强刷578短接哪里大佬们江湖救急啊

估计和我在一家买的,我用的是intel芯片,要把土狗拆掉,然后找开卡软件,试了好几个,最后用Q1124版本的开卡成功,单贴成功,后来又贴了一个,双贴也完美开卡!就是掉速严重啊,掉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固件刷完,不认盘了,可能是固件不对,不知道JMS578怎么通过短接识别重刷,难道凉凉了? ...

板子后面有两个小洞洞,导线连上,识别之后再把导线拿掉,再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noUASP的桥固件,58xt软件就可以认了。

大神能发下那个nouasp的固件么?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刷578短接哪里大佬们江湖救急啊

8脚芯片的5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刷578短接哪里大佬们江湖救急啊

芯片标记点的一角,逆时针数1~8,或面向芯片正视型号,左下角开始逆时针1~8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D:
估计和我在一家买的,我用的是intel芯片,要把土狗拆掉,然后找开卡软件,试了好几个,最后用Q1124版本的 ...

请问这个的土狗在哪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578硬盘盒子想刷NOuasp 需要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