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金变频空调,无端自动开关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1-03-01):
家里一台大金变频,使用10年时间

最近2天突然没事就自己开关机
遥控电池已拆,断电2小时重新通电也试过了,还是一样
空调自己没事就开机、关机、开机的,请教下是哪里的故障?解决费用高不高?

楼主:
并不是开机后的压缩机启停

是室内机的整机电源开关,无端端开一下关一下的不停循环!

网友:
紧急按钮拆掉试试

网友:
应急按钮,家里的各种LED灯,节能灯

网友:
看看主机上有没有微动开关,有的话十有八九是它漏电(不一定是开关键,任何一个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
先把主机的遥控接收模块拔掉试试

楼主:
有微动开关,喷了WD40不灵
找售后更换了接收板,200大洋

淘宝5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