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MK809III电视棒,发现一个疑惑

楼主(2021-03-01):
老家电视不带系统,老妈爱看戏,又不想换一个电视,想着买个机顶盒,但是吧,电视上有个地面波的机顶盒了,三个遥控器不好操作,网上看到这种电视棒,随后咸鱼收了一个
RK3229系统,2+8G的配置,安装一个悟空遥控器接上挺好用,但是发热大,自己找了块散热片贴上,结果

结果不知道碰到哪了就不开机了然后就拆开看看

这个存储位置是空白的,但是为什么可以开机,并且可以安装软件?

可能是动这什么硬件了,没有能力维修,咸鱼之,额外赠送了一个充电器

咸鱼连接: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810379&forceFlush=1

报暗号可以打骨折

网友A:
有插卡吗?没有emmc绝对不可能开机啊,楼主你这灵异了

网友:
内存卡碰飞了吧

网友B:
暗号尸体价

网友:
说实话 别买这种,买普通机顶盒就行,小米之类的二手的又便宜又好用,这种的散热都不行,用着用着就坏了

网友C:
feixun N1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没看到存储器,感觉像是Micro SD卡里面放系统,装在上面用来当硬盘用的,楼主折腾的时候可能给弄掉了,建议在使用范围内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插卡吗?没有emmc绝对不可能开机啊,楼主你这灵异了

没有内存卡,一直都在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暗号尸体价

确实是尸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eixun N1  你值得拥有

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内存卡,一直都在好奇

不可能没有卡,否则就真灵异了,仔细找找是不是掉了

网友:
用的eMCP,DDR+eMMC二合一

网友:
楼上正解,手机挺常见的,电视盒子就没见过有。为了节省空间,但这里也没省出啥,空间还是占了。

网友D:
既然电视棒能安装悟空,为何不搞个18块的那种开网赠送的机顶盒刷个机装悟空?

网友:
看来盒子还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电视棒能安装悟空,为何不搞个18块的那种开网赠送的机顶盒刷个机装悟空? ...

也是啊哈哈,脑子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