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毛一个插排,拆开有惊喜

楼主(2021-03-01):
淘宝特价过年前红包拍下两个无线插座,两个1.4平均7毛一个。直到今天刚刚收到,拆开看尴尬癌都犯了。。。。回收塑料外壳,表面有杂质,不平。还通过了3c认证我信你个鬼。接线柱中规中矩。所谓的一体铜条,量了一下,0.5不能再多了,无亮点,手贱加了点黄腊管,收起吃灰。

网友A:
店家为了刷量吧
这个价格实体店买不到的
不拖2000W还是能用用的。

我老婆用红包买了二大包,到是没你这种,只用用它做拖线板

不果到也稳定。

网友:
这个插插手机充电器可以  超过100W估计就发热

网友:
可以了,还想要啥,不满载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 就是不合格产品...还是电器类

网友:
典型是三无产品了

网友:
无线插座,无线插座,我还以为是现在流行的无线控制呢

网友:
可以啊,居然是铜排,不是线连接的。

网友:
这个价位不错,带小负载电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店家为了刷量吧
这个价格实体店买不到的
不拖2000W还是能用用的。

明装插座DIY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可以串联一颗220伏500毫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尽量避免过流烧触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些东西 最多插个灯泡手机

网友:
500w能吃得消吗?

网友:
这价格也不说啥了,商家也不容易啊

网友:
感觉是铁片镀....反正不是铜..

网友:
这个价格连连个开关都买不到,一般混论坛的不会用这种去连大功率电器,日常使用也OK了

网友:
啊这。。。这线序不是乱了吗?中间接地的要是接到火线怎么办?右边居然不接线

网友:
小功率用用

网友:
这种的貌似是给学生物理课劳技课做手工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