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墙插板改拖线板

楼主(2021-03-01):
老婆红包买来二大袋

里面没有一快是拖线板头,再买块拖线板头最少孔的也要6--7元
那就废物利用,再说墙插里面的铜皮也比10元的拖线板好些,
这样就是体积大点,但绝对稳定不摇晃。
用扎带可多个连接起来用。

网友:
买了这么多啊

网友:
明装插座DIY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确实实惠,这么便宜

网友:
年货节我也买了很多国际电工 ,,,

网友:
要是叫“宇宙电工”卖的更好。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不是拉郎配吗?

网友B:
有红包就是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红包就是任性

谢谢

老婆搞的,我把它利用起来,骗她说买个要20元她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不是拉郎配吗?

谢谢

老婆搞的,我把它利用起来,骗她说买个要20元她高兴了

网友C:
拖线板头子我板子一定要用摔不坏的橡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线板头子我板子一定要用摔不坏的橡胶的

你应该是现场用的,价格贵了吧。

网友D:
背面啥样的,粘在一起了?

网友E:
指示灯加多大电阻?

网友F:
这个好啊,看样子还能接的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加多大电阻?

33K 1W 手上有一包
发光二极管一盒电话机箱里插头上的,都是新的 有10年了。33K串发光管,亮都没亮连烧二个,最后再串个普通二极管才能用,家里改了4个。我看成品拖线板里就个电阻+发光管,用多年也没事,只是这些成品电阻功率小易烧。难道电流小的话也能不加个普通二极管? 下次再改时试试。

用33K 主要是在室外阳台也看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啊,看样子还能接的更长。

是的

看需要4个方向都可以,我用尼龙扎带加点热熔胶

不是红包买,不建议这样搞,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啥样的,粘在一起了?

也可装在木板上
我是面框侧面打孔用尼龙扎带,这二个还有斜度,那就填片木片加热熔胶。放在平面上收紧后不松动和摇晃就可

连接电线也必须固定。

4个角的黑胶带可不贴,我强迫症,要放在桌面必须稳定没一点间隙调整用的,也能防滑吧

网友:
带开关的五孔有机会就要撸,挺实用的

网友:
不可思议 这么多红包?这最终的单只单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