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58H开32CE,再遇棘手问题,请坛友们支招(已解决)

楼主(2021-03-01):
帮坛友做了块2T固态盘

58H 8贴02T B17A颗粒,单颗4ce,8贴满32CE。

目前的问题是,开卡顺利(开32CE 2T),但格式化不成功。

同样问题,前段时间遇到过一次:58H开32CE B16A无法格式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125&extra=

挑其中的28个CE开就完全正常

也能正常格式化,正常读写

但只要是开满32CE,死活不能格式化,降频无效。

排除供电问题,这个板子8脚IC供电,老朱说是3A供电,完全没问题。开28ce正常,开32ce不正常,应该不是多4个ce供电就跟不上了。

麻烦有经验的坛友指点迷津。

在@zhuyimin 的指点下,最终找到解决办法如下:

选中cache program,取消选中program fail handle。

这两个选项在46en的软件设置里是互斥的,不可同时选中,但在58H的工具里是可以同时选的。不知道是否属于软件BUG。

有知道这2个选项的具体含义的,可以解释一下。

附个跑分图:

网友:
爱莫能助,友情帮顶。

网友:
1T以上BOM标准是那几1206电容要贴上的,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从来没搞过这么大,不懂帮顶

网友A:
有个馊主意试试并几个100UF普通电容。好使再换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馊主意试试并几个100UF普通电容。好使再换贴片电容。

补电容无效

网友B:
  感觉还是供电问题,把输入5V保险短接试试看。

网友:
这块板子我也在你那里买过一块,8贴HY16也是32CE能认全但是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供电问题,把输入5V保险短接试试看。

试过了,无效。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明白这个和不能32ce开卡有什么关系,program fail 那个不理解啥意思,cache program是开启磁盘本地缓存的,没错就是以前U盘支持的那玩意,开启了以后不能热插拔,关闭以后可以热插拔,这里开启关闭的意思是让ssd默认告诉系统是否支持本地缓存(好像报告不支持但是系统里面也能强开)欢迎大神解释补充。。。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难怪我有的58H开卡之后插入不能识别,还以为是板子坏了,后来换了板子也一样,

网友:
为何你们这二项都没开?
是有什麽原因吗?

网友C:
单选program fail handle得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选program fail handle得不得?

不得,试过了。

网友:
cache program这个好像是开启写入缓存内存加速/program fail handle这个字面意思是程序失败处理/具体应该是厂家固件策略问题

网友:
居然是这个问题,回头试试去

网友D:
我这个也是两t为毛啥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两t为毛啥问题没有

这个板子满贴很蜜汁,我的是八贴hy16(14?)颗粒满32ce,能开,但是不能用双256MBram开,只能用单512MBram开,只要贴两片256MBram必然提示miss

网友:
大佬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