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goodocom tech 蓝牙模块,尝试按照测试!

楼主(2021-03-01):
拆到一块蓝牙模块,打算做个蓝牙音箱。

找个USB的试试

按定义焊接线

上电 ,,,

蓝牙模块上没有指示灯,不知道启动没有,
搜索蓝牙信号也没有,看来是没启动 。。。

请教高手,这样车载蓝牙模块 ,如何启动呢?
完 。

楼主:
本来想质量挺好,装好玩下,结果玩不了 。。。
这几天收集几个蓝牙耳机 ,以后用蓝牙耳机改

网友:
这种应该是和车载主机CPU之间有通讯的,所以如果单独使用,应该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类似的,也搞不定!皇上也搞不定!

网友:
谢谢分享。我3元也淘了一块蓝牙回来。。。。。

网友:
Rst 短时接地,另外 rx tx 接个串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