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个SM2256K的CE跳线[已解决,供参考]

楼主(2021-03-01):
请教一个2256K的跳线,实物如图,8贴HY16,CE表认不全,想问下跳线要怎么跳?

我按照找到的一个类似的板子上的丝印跳,不对,CE识别如下

后面把全部跳线电阻全拆了一个一个试终于弄出来了,只找到了1/3/5/7四个,其他的没有8CE的颗粒测试了,有的话再补上

网友:
把F1拆了,量一下焊盘估计就能量出来了

网友:
看红色标记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楼主:
直接跳另外一组?我试试吧
按照跳线原理来来说,8贴4CE应该只要跳1.3.5.7四个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CE是不是都要跳线改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跳另外一组?我试试吧
按照跳线原理来来说,8贴4CE应该只要跳1.3.5.7四个就可以了, ...

我就遇到过奇葩的板子,就是金泰克的2246EN,8贴必须8个跳线全部补齐才能识别全部CE,我还以为是主控有问题,换了好几个主控还是那样,最后别人提醒才试一试,上了8个跳线才满32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遇到过奇葩的板子,就是金泰克的2246EN,8贴必须8个跳线全部补齐才能识别全部CE,我还以为是主控有问 ...

那个是rs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跳另外一组?我试试吧
按照跳线原理来来说,8贴4CE应该只要跳1.3.5.7四个就可以了, ...

才弄了好几张这种2256跳线板子。。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跳另外一组?我试试吧
按照跳线原理来来说,8贴4CE应该只要跳1.3.5.7四个就可以了, ...

这是我咸鱼买的板子。参考下。。。开始的标注是另外的小黑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咸鱼买的板子。参考下。。。开始的标注是另外的小黑板子。。

板子看起来确实是一样的,但是奇怪,你提供的跳线在我这块板子上不行

楼主:
已经解决了,从昨晚试到现在

网友:
有知道这板子对的土狗在哪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