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家的铁锂到了如何充电啊

楼主(2021-03-01):
能用3.6v稳压电源,加二级管加限流电阻充电吗。  有买了2片cn3058

网友:
找TP5000还是5100忘了 能充铁锂3.6和4.2v的那个板子

网友:
 是不是一次性的?

网友:
不懂英文,貌似就用3.65V的电源,输出电流小于2a的就可以

网友A:
哪位大师有没有这种电池好的利用方案?我也买了不少,不知道能用在什么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师有没有这种电池好的利用方案?我也买了不少,不知道能用在什么场景。 ...

可以用来代替2个5号电池

网友B:
tp4056串1或2个二极管貌似可以

网友C:
我买的4串1组的,14.4v1a,发热,蓄不了电啊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B:
tp4056串1或2个二极管貌似可以

不行,4056串东西直接不启动充电动作。想简单了。

网友:
用cn3058做的充电器就可以充,我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4串1组的,14.4v1a,发热,蓄不了电啊

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坛里M币换购的充电器就行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

网友:
3.6伏直接充没什么事。连电池的线细些当限流电阻,3.65伏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