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的老笔记本电池,这是什么类型的电池?

楼主(2021-03-01):
x200的老笔记本电池不存电了,就拆了

4个像打火机形状的电池串联,量了下每个电压大概4.1v左右,四串大约还有16v的电压。

这个电池算什么型号?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锂电池,应该和手机电池差不多,电压充满4.2V的  。

网友:
钢壳锂电池而已,和老手机一样

网友:
这是著名的三洋红板砖,工艺和同代大红袍相同,可以用来和大红袍混搭使用。

网友:
103450 电池
2000mah
3.7v

网友:
我的x201也是电池不行了!换了电芯,但是信息刷新不了,总是显示电量低,而且不能用电池开机

网友:
现在能用的笔记本电池都是锂电池。用镍镉电池、镍氢电池的笔记本大概只有博物馆里才有。

网友:
为什么我的x200就3串你的是4串

网友:
这个是x200s的平底电池,x200也能用

网友(2023-09-08):
是拆的那种超薄电池吗